板子上焊接的交流输入继电器选型

楼主(2014-08-05):
各位师傅,我现在需要一款36VAC输入的继电器,触点1~2组均可,触点容量1A,能焊接在PCB板上,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能够输入交流36V的是一种中间继电器,例如德力西的CDZ9系列,但是这种继电器使用时一般配合继电器底座,个头也比较大,不太适合直接焊接到板子上,请问各位有没有合适的交流输入继电器推荐?类似于小型的直流继电器的那种,谢谢了!

网友A:
36VAC规格的好像不太好找,你可以考虑MOSFET继电器,

网友A:
或者直接用24V的继电器串个电阻,

楼主:
使用MOSFET继电器,输入36VAC后,输出的是50HZ的脉冲

网友A:
前端加整流滤波,

网友B:
楼主描述不清,到底是触点容量为交流36V/1A还是线包规格为交流36V的?如果是36V驱动的继电器(这个不叫什么“输入”),那么体积都不会小,但焊接在电路板上当然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描述不清,到底是触点容量为交流36V/1A还是线包规格为交流36V的?如果是36V驱动的继电器(这个不叫什么 ...

春阳大哥,是线圈的额定电压为AC 36V,但是AC 36V好像不是标准规格的,我上欧姆龙的网站上查了一下,欧姆龙的G2R系列继电器只有AC12,24,100(110),200(220)这几个规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春阳大哥,是线圈的额定电压为AC 36V,但是AC 36V好像不是标准规格的,我上欧姆龙的网站上查了一下,欧姆 ...

AC 36V是机床电气的标准,和常规的信号继电器不是一个范畴。交流36V的继电器主要是中间继电器,线包工作电压放在那,体积小不了,你非要这么用,那只能选择中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春阳大哥的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