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ACDC稳压电源设计

楼主(2014-08-05):
AC-DC稳压电源。。输出3.3v在输出端有一个反接的肖特基二极管:它的负极接到输出电压端,正极接地。请问这个肖特基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啊???如何选型?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关于选型,就看电流和耐压的选型规则

网友B:
二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关于选型,就看电流和耐压的选型规则

那个C9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滤波?还是储能?

网友D:
D2乃续流二极管,C9的主要作用还是储能的

网友E:
续流二极管,规格书上有的选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