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pcb板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8-05):
物理系在校生,参加创新科研活动接触到画电路,之前的基础是0,我是学光学的。
为了学习使用MSP430的使用,画了一个电路,基本就是把所有引脚引出来备用,板子出来后一切正常可以使用,做了跟机器的串口通信,跟zigbee的通信,跟一些高级传感模块的通信,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我觉得我画的东西跟专业的比起来差别很大:
首先就是有些地方布线特别密集,有些地方又很空旷,空间利用很差。
第二器件摆放上面也没有什么讲究,就是离着近看起来好布线,但实际上画到最后经常要动器件,否则最后几根线没地方了,缺乏经验所以对摆放器件对后续工作有什么影响没有一个概念。
第三是效率低,选择障碍,线有很多种走法的时候不知道会对未来有什么影响,难以选择,经常全拆重新连。
所以我想问问,这个布线在专业手中大约多久可以完成(单位小时),我的布线有哪些问题(布局,链接,走线方面),怎样能让布线看起来专业点(我的布线一看就是新手)

现在我要做新的东西了,要求更高一些,需要考虑空间布局,板子最后要能放入对应盒子的插槽中,元件也到在一定的位置。

最后能插入盒子中

现在仅仅是联通了电路,还没调整线路和改动,感觉不能再闭门造车了,一定要问问再进行下去。

画得不好伤到您的眼睛见谅,专业人士看我画的注意护眼,毫无美感各种错误,希望得到改进建议。
附上原理图,很基本的最小系统

楼主:
左侧的液晶和zigbee底座分别在正反面,位置不能动,右侧四个大焊盘相对位置不能变,应为要用螺丝连接另外一块板子,通过柔性的排线与P3相连通信。J1是miniUSB作为供电和通信,现在6mil全通,7mil还有很多无法通过的,还在调整,因为液晶封装的问题6mil的rules才能在孔之间走线,所以现在6mil下连接,最后往7mil上改,除了经过孔间的线都能通过就行。

楼主:
没人来说说我画的怎么样啊,那里画的不对,那里显得门外汉。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我没有权限上传图片,就把图传到百度空间然后引用,这个论坛要这么引用才会成功啊,我看图是好好的

网友B:
我看到了希望厨房

网友C:
全是希望厨房

网友D:
i can't see the picture. can you fix it. thanks

网友E:
传说 中的广告?

楼主:
重新改动了一下,现在图片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D:
中间那几幅图是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F:
从CAD图上看,你元件焊在板子上都没办法进去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CAD图上看,你元件焊在板子上都没办法进去壳子。。。

故意超出的,盒子上最后要挖洞,液晶从里面伸出来镶嵌表面,电路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那几幅图是用什么软件啊。

CAD

网友G:
做来玩玩还是可以的。如果是产品的话就要考虑电磁兼容反面的问题了。想画好久看看电磁兼容与pcb设计的书吧。

网友H:
新手的风格都这样,多画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