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005的UART2接受数据疑问

楼主(2014-08-05):
我按照下面的UART配置方式,只接受数据,但是在线仿真时发现,如果配置时只打开Uart的接受使能,那么接受不到数据,但是如果打开发送使能那么就可以收到数据,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是我配置有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UART2->CR1 = (0<<4)|(0<<3)|(0<<2)|(0<<1)|(0<<0);
UART2->CR2 = 0;
UART2->CR3 = (0<<6)|(0<<4)|(0<<3);
UART2->CR5 = (0<<2)|(0<<1);
UART2->BRR2 = 0x01;
UART2->BRR1 = 0x1a;
UART2->CR2 |= (1<<2);

网友A:
看这段程序没啥问题啊;
把写入UART寄存器的数据,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