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82 电流分流监视器 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2014-08-05):
实在没搞懂什么是电流分流监视器...这个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能不能说的通俗点?
是检测电流的芯片吗?那为什么没有和控制系统相连的引脚把实时电流的数据传过去?
还有ref引脚??? 搞不懂啊
电流分流监视器的资料PDF
INA282的DATASHEET不让发 麻烦大神去TI搜索下。。。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相当于让电流流过她。然后在输出端有对吧。这样就可以检测到输入的电流使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让电流流过她。然后在输出端有对吧。这样就可以检测到输入的电流使多大了。 ...

那为什么不直接接个电阻??还要用一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直接接个电阻??还要用一个芯片?

电流分流监控器易于设计、更加精确、不易产生噪声
你没发现他其实就是利用一个电阻转换成电压吗?然后再利用差分放大之类的更有利于测量。你传的那个文档建议你在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分流监控器易于设计、更加精确、不易产生噪声
你没发现他其实就是利用一个电阻转换成电压吗?然后再利 ...

看明白了 其实就是一个差分运放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 其实就是一个差分运放对么?

构成了差分放大而已。可能后面加个三极管增加驱动能力什么等。。还包括低噪声高精度等指标。。

网友B:
类似于仪表放大器,差分采样;
内部集成了精密电阻,你自己搭电路,可能成功更高,效果更差(噪声,共模会处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