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无线数传模块

楼主(2014-08-05):
最近有个项目,想用无线代替有线通讯.无线通信专业性比较强,所以来这里请大家指导指导
具体需求:
1.采用1对多的模式,大部分时间是主机广播控制数据,从机接收并执行,
   从机少量时间是回馈(发射)状态信息给主机,甚至只接收不发送.
   所以可以有2种模式: (1) 广播模式,主机发送,从机只接收,成本低点,调试简单,适用小项目
    (2) 主机和从机都接收/发送,不知道接收发射频率做同频的还是不同频率的?
2. 对通讯速率没有要求,稳定可靠就好. 客户要求设计寿命25年:(
3. 主机从机距离500米到3000米,旷野开阔地,
4. 主机从机可以固定安装,天线可以安装在设备顶端(3米到5米)
5. 设备安装在室外的设备上,有温差,密封安装,天线可以外接.体积没有要求
6. 从机数量较多,每个项目100多个从机,甚至上万台
7. 成本不要太高,PCB板可安装在设备控制盒内

有推荐的无线数传模块么?最好有具体的供应商联系方式和型号

网友A:
联系我QQ:1918289922

网友B:
25年?锣丝也锈掉了.......
无法完成的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年?锣丝也锈掉了.......
无法完成的课题.

25年实客户的要求,时候其他设备也生锈了.
不过也不是无法实现,汽车开25年也不稀奇.

网友C:
淘宝上比较多啊

网友D:
除了25年其它都可满足,旷野开阔地3000米价格大约在30块,,需要的话QQ:1241682705
可以不卖模块,卖模块的整套开发资料。

网友E:
是不是应用在路灯控制系统里面,可以选用433MHZ 或者470-510MHZ的频段,选用si4432 cc1125 A7108等芯片作为主机发射(加PA芯片,1W~2W的发射功率),从节点可以选择用A7201A FSK单接收芯片(低成本),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QQ:1453202328,纯技术交流

网友F:
沈阳自动化所的无线透传模块可以满足要求,支持多跳、一对多、双向通信。
WIA-PA 的油田应用  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

网友G(2014-09-04):
Si4432,Si4464/63/61/60,CC1110等都还可以~

网友H:
SI4432, ADF7021.cc 还有NRF905  903参考各自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