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是什么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5):
有点像LDO~

网友B:
没见过哎;
可能三极管吧,驱动用的;

网友C:
前后是啥?

网友D:
应该是LDO,大的焊盘散热用的。

网友E:
更像是三极管,SOT223或SOT89封装

网友C:
如果三并联,那就是FET。

网友F:
看下 周围电路,再判断。 三极管, MOS管, LDO 都有可能

网友G:
型号 BCX68-25,仅供参考

网友H:
丝印打的Q应该就是三极管、mosfet、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