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tep by step基于asm9260t的usb接口rtl8188 wifi模块详细移植流程

楼主(2014-08-05):
1.  硬件ASM9260T EVK , NW336 -2网卡(rtl8188芯片组)
2. 在realtek官网下载rtl8188cus的驱动
3. 在linux开发平台上解压驱动包。修改makefile。

节能模式要关掉
CONFIG_POWER_SAVING                     =       n

CONFIG_PLATFORM_I386_PC  = y
CONFIG_PLATFORM_ANDROID_X86 = n
CONFIG_PLATFORM_ARM_S3C2K4 = n
CONFIG_PLATFORM_ARM_PXA2XX = n
CONFIG_PLATFORM_ARM_S3C6K4 = n
CONFIG_PLATFORM_MIPS_RMI = n
CONFIG_PLATFORM_RTD2880B = n
CONFIG_PLATFORM_MIPS_AR9132 = n
CONFIG_PLATFORM_MT53XX  = n
CONFIG_PLATFORM_RTK_DMP  = n
CONFIG_PLATFORM_ARM_TCC8900 = n
CONFIG_PLATFORM_ARM_MX51_241H  = n
CONFIG_PLATFORM_ACTIONS_ATJ227X = n
CONFIG_PLATFORM_TI_DM365 = n
CONFIG_PLATFORM_RK2818  = n
CONFIG_PLATFORM_MIPS_JZ4760 = n。默认的是 i386——pc。根据自己的平台去选择。

我们的硬件虽然是asm9260t,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s3c2k4平台,因为很类似。
但是一些参数一定要根据自己情况更改,如cross_complie, kver(版本号), ksrc(linux内核路径)。

ifeq ($(CONFIG_PLATFORM_ARM_S3C2K4), y)
EXTRA_CFLAGS += -DCONFIG_LITTLE_ENDIAN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 /usr/local/arm/arm-2008q3-linux/bin/arm-none-linux-gnueabi-
KVER  := 2.6.28.3
KSRC := /home/Linux_2.6.28_9260kernel_V2.1
endif

cross——complize 对应编译工具。kver对应的是内核版本。然后是ksrc是内核路径。这个一定不能搞错。好啦。makefile已经改完啦,是不是很简单啊。修改后make编译。
4.        编译以后,会生成一个8192cu.ko,将8192cu.ko copy到开发板的相关目录。如mnt/yaffs2

5.        修改usb驱动,保证usb可以识别。修改代码:drivers/usb/core/generic.c Line100行,if (c->desc.bMaxPower*2 > udev->bus_mA) 改成if (c->desc.bMaxPower > udev->bus_mA)即可。主要是有些usb设备需要更大的电流,超过了标准驱动的限定值,可能导致usb-host不识别。
6.        进入linux内核,make menuconfig里,确认【device drivers】->[usb support]- >【usb wireless device management support】选中。
7.        make ,生成新的内核。

8.        在根文件系统中建立一个目录/wpa_net/run/wpa_supplicant
9.        事先准备好wpa_cli,wpa_supplicant,tkip_wpa.conf(存wifi用户名及密码), 可以放入/mnt/yaffs2,或其他目录
10.        事先准备好simple.script(为 udhcpc作用),可以放入/mnt/yaffs2 或其他目录

9.   insmod 8192cu.ko 加载驱动,加载完以后可以看见wlan0
10.  ifconfig wlan0 up启动wlan0

11 .  使wpa_supplicant目录为临时可写,后续要用。
mount -t tmpfs tmfps /wpa_net/run/wpa_supplicant
12.  加入wifi网络,事先需要配置好tkip_wpa.conf,里面要有用户名,密码等。
./wpa_supplicant -Dwext -iwlan0 -c /mnt/yaffs2/ tkip_wpa.conf -d –B

13.        加载dhcp,为开发板自动分配一个地址。(在某些系统中simple.script脚本前面注意加 ./ )。
udhcpc -i wlan0 -s ./simple.script
14.  至此分配完成,加入了网络,可以ping了。

网友A(2014-10-26):
11 .  使wpa_supplicant目录为临时可写,后续要用。
mount -t tmpfs tmfps /wpa_net/run/wpa_supplicant

顶,请问楼主这个tmpfs 是什么设备?

网友B:
RTL8188还可以支持AP模式,我们已经在A5平台上完成了STA+AP双模式

网友C(2014-12-05):
引用 网友B:
RTL8188还可以支持AP模式,我们已经在A5平台上完成了STA+AP双模式

如何切换RTL8188是处于AP模式还是STA模式?需要如何设置?
对编译的LINUX内核版本(KVER)是否有要求?

网友B:
仔细看看8188的驱动,你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8188的驱动,你可以的

网友B:
内核版本推荐2.6.35或以上

网友C:
但是看楼主的版本,好像是2.6.28的。
KVER  := 2.6.28.3

网友D(2015-06-30):
关注一下......是ASM还是SAM呢......

网友E(2016-01-3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rtl8189是否支持mips架构移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