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求了,用了不到6个月,美的豆浆机.

楼主(2014-08-05):
用用停停,总次数估计不到100次.就坏求了.
烧的啪啪地响,蛆了,太差劲了,我都不敢相信,还是知名品牌.
在沃尔玛买的.

网友A:
作为一个屌丝电工,遇到这问题,果断拆开看看~

网友B:
保修期内的,可以送去修的...

网友C:
美的就是烂的代名词,选中国最烂产品,美的从没让您失望过。

楼主:
已经拆开了,发现色环电感爆了.果断换了一个.还上了点防水油,打了点黄胶.
还是没戏,晕.不想再拆了,报美的投诉.结果是让我拿过去修.
这星期天拿去,要是不包修,准备好干架了.(只是说非专业人士不要打开,好歹我也是专业人士了.)

网友D:
坏了正常,用了很久不坏才不正常呢。
美的做什么都不专业。

网友E:
专业人士不要打开

网友F:
美的不好用、、

网友G:
拆过一次美的的空调,220V的安全间距就跟12V的一样?

楼主:
让美的售后折腾好了----十分钟不到.
把我也折腾的够呛.找售后的门都找了半个钟.坐车,电话费还不算.

网友H:
坏球了   是不是西北人啊

楼主(2014-12-11):
:dizzy::dizzy:豆浆机又坏球了,今天3月份买的,上次坏是8月份.这次坏12月份.同样的问题,换了一块电路板.
下次再坏就过保修期了.估计下次坏刚好过保修期.:L
是不是电路里面设置了个自毁程序,到时间就自灭了.:funk:

网友I:
引用 楼主:
豆浆机又坏球了,今天3月份买的,上次坏是8月份.这次坏12月份.同样的问题,换了一块电路板.
下 ...

批量生产的产品不会这么容易在保修期内坏  也许你正好遇上个体差异
也许再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J:
能说一下什么型号啊。好给后来要买的人一个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批量生产的产品不会这么容易在保修期内坏  也许你正好遇上个体差异
也许再仔细看看说明书
...

应该不是使用的问题,都是**头瞬间无功能,根本还没有开始用.而且家里的漏电开关跳闸.
两次都是电路板坏.厨房家里的也其它电器,都没有坏过,就这个坏.
而且每次都是早上,没有开其它电器的情况下使用,不存在电压波动厉害的情况.
第一次我打开查过,是插件电感爆开,应该是大电流冲击.里面有保险丝,却没有断.这绝对是设计问题.
第二次没有打开看.直接维修了.

网友K:
我家美的的豆浆机,用了几次就不启动了,直接扔掉,现在对美的的产品有一种恐惧感。

网友L:
美的=没的

网友M:
我还在用石头打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