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电路输出电压远远超过预设值,求教求解答~

楼主(2014-08-05):
(无正文)

楼主:
按照理论计算输出都不应该到10V的,可是用电表实际测量结果是53V:dizzy::dizzy:,本人缺少经验,希望有经验丰富的大牛帮解答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啦

网友A:
你这是开环还是闭环?空载还是带载?

网友B:
带个小负载 看看
最后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开环还是闭环?空载还是带载?

空载的,刚刚带上负载之后就与理论值接近多了,原来是因为空载时能量无处泄放,导致电压一直在上升。谢谢啊: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个小负载 看看
最后示波器看看波形

刚刚带上负载重新测了一下好多了,原来是因为空载时能量无处泄放,导致电压一直在上升。谢谢啊~

网友C:
带上负载 检测下FB引脚的电压 应该是出问题的 和预设应该有出入 然后检测其他地方 比如原理图 看看原理图错每错
正常的话  把板子看看 镀锡是不是有虚焊 然后 把该测的波形都测一次 最后都没问题的话 换块芯片

网友D:
弱弱地问一声:什么时侯登陆北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