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I2C的群脉冲怎么抑制

楼主(2014-08-05):
   请教各位大神!我把PCB板子上的I2C总线通过一个5m的线引出,但是做快速瞬变怎么都过不去!我在线路上尝试加了一个一阶滤波环节 但是很快发现采用滤波 ,但是由于I2C总线的400PF的负载电容和总线上串联电阻大小的限制,滤波环节的截止频率非常高 根本不起作用 !谁能给点可行的建议!

网友A:
你串联电阻设置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串联电阻设置多大?

最开始是用33欧姆 后来慢慢加大 试过120欧姆 200欧姆  加到300欧姆时通讯不上~!

网友B:
干扰是加在电源上吗?

网友C:
并联个电容~5m的不知道~1.5m的并联1uF的效果明显

网友D:
I2c是本地总线,你这是要当作现场总线使用的节奏,比较困难啊

网友E:
I2C属于低压数据线,是耦合夹耦合,试试3芯屏蔽线,屏蔽层接大地机壳,不是I2C的地;让耦合夹干扰直接到屏蔽层,然后释放掉;
只要干扰耦合到I2C总线上,就别考虑去除了(I2C不像485是差膜信号用工模电感去掉),因为干扰信号的频谱范围跟I2C有重合,即使去除了干扰,有用信号也会去除;
可以从软件上解决,脉冲群直接有300ms的间隔,我原来就是利用这个300ms重新发送数据(不是I2C);

I2C做外引这么长,即使你想法通过了测试,实际应用也会把公司害惨了,还是换吧;
就像屏蔽接地,做实验自己接地都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可不会接地这么好,但出了问题公司就要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