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的IO寄存器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4-08-05):
刚开始学CPLD,使用的型号是EPM3256ATC144-7N,编写了一段程序,ledout32的3个引脚没有输出。程序如下:

module kkg(pmaddr,pmd,pmcs1,pmrd,pmwr,clk,                jc17,jc18,jc19,jc20,jc21,jc22,jc23,jc24,jc25,jc26,jc27,jc28,jc29,jc30,jc31,jc32,                ledout17,ledout18,ledout19,ledout20,ledout21,ledout22,ledout23,ledout24,                ledout25,ledout26,ledout27,ledout28,ledout29,ledout30,ledout31,ledout32);

input clk;
input pmcs1;
input pmrd;
input pmwr;
input [7:0] pmaddr;
input[1:0] jc17,jc18,jc19,jc20,jc21,jc22,jc23,jc24,jc25,jc26,jc27,jc28,jc29,jc30,jc31,jc32;
inout [7:0] pmd;
output [2:0] ledout17,ledout18,ledout19,ledout20,ledout21,ledout22,ledout23,ledout24,
       ledout25,ledout26,ledout27,ledout28,ledout29,ledout30,ledout31,ledout32;

reg [7:0] status;
reg [7:0] pmd_reg;
reg rdstate;
reg        wrstate;
reg [2:0] ledout17,ledout18,ledout19,ledout20,ledout21,ledout22,ledout23,ledout24,                        ledout25,ledout26,ledout27,ledout28,ledout29,ledout30,ledout31,ledout32;

        initial
        begin
                pmd_reg=8'bzzzzzzzz;
        end

        always@(posedge clk)
        if(!pmcs1)
        begin
                status<=pmaddr;
                case ({pmrd,pmwr})
                        2'b11:
                                begin
                                        wrstate=1'b1;
                                        rdstate=1'b1;
                                end
                        2'b10:
                                begin
                                        if((status>8'h10)&&(status<8'h21))
                                        begin
                                                wrstate=1'b0;
                                                rdstate=1'b1;
                                        end
                                        else
                                        begin
                                                wrstate=1'b1;
                                                rdstate=1'b1;
                                        end
                                end
                        2'b01:
                                begin
                                        if((status>8'h30)&&(status<8'h41))
                                        begin
                                                wrstate=1'b1;
                                                rdstate=1'b0;
                                        end
                                        else
                                        begin
                                                wrstate=1'b1;
                                                rdstate=1'b1;
                                        end
                                end
                        2'b00:
                                begin
                                        wrstate=1'b1;
                                        rdstate=1'b1;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wrstate=1'b1;
                rdstate=1'b1;
        end

        always@(posedge pmwr)
        if((wrstate==1'b0)&&(rdstate!=1'b0))
                begin
                         case(status)
                                8'h20: ledout32 <= pmd[6:4];//**********
                                8'h1F: ledout31 <= pmd[6:4];
                                8'h1E: ledout30 <= pmd[6:4];
                                8'h1D: ledout29 <= pmd[6:4];
                                8'h1C: ledout28 <= pmd[6:4];
                                8'h1B: ledout27 <= pmd[6:4];
                                8'h1A: ledout26 <= pmd[6:4];
                                8'h19: ledout25 <= pmd[6:4];
                                8'h18: ledout24 <= pmd[6:4];
                                8'h17: ledout23 <= pmd[6:4];
                                8'h16: ledout22 <= pmd[6:4];
                                8'h15: ledout21 <= pmd[6:4];
                                8'h14: ledout20 <= pmd[6:4];
                                8'h13: ledout19 <= pmd[6:4];
                                8'h12: ledout18 <= pmd[6:4];
                                8'h01: ledout17 <= pmd[6:4];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clk)
         if((rdstate==1'b0)&&(!pmcs1))
                begin
                          case(status)
                                        8'h40:         begin
                                                        pmd_reg[0]=jc32[0];
                                                        //pmd_reg[1]<=0;
                                                        pmd_reg[2]=jc32[1];
                                                        end
                                        8'h3F:         begin
                                                        pmd_reg[0]<=jc31[0];
                                                //        pmd_reg[1]<=0;
                                                        pmd_reg[2]<=jc31[1];
                                                        end
                                        8'h3E:         begin
                                                        pmd_reg[0]<=jc30[0];
                                                //        pmd_reg[1]<=0;
                                                        pmd_reg[2]<=jc30[1];
                                                        end
                                        8'h3D:         begin
                                                        pmd_reg[0]<=jc29[0];
                                                //        pmd_reg[1]<=0;
                                                        pmd_reg[2]<=jc29[1];
                                                        end
                                        8'h3C:         begin
                                                        pmd_reg[0]<=jc28[0];
                                                //        pmd_reg[1]<=0;
                                                        pmd_reg[2]<=jc28[1];
                                                        end
                                        8'h3B:         begin
                                                        pmd_reg[0]<=jc27[0];
                                                //        pmd_reg[1]<=0;
                                                        pmd_reg[2]<=jc27[1];
                                                        end
                                        8'h3A:         begin
                                                        pmd_reg[0]<=jc26[0];
                                                //        pmd_reg[1]<=0;
                                                        pmd_reg[2]<=jc26[1];
                                                        end
                                        8'h39:         begin
                                                        pmd_reg[0]<=jc25[0];
                                                //        pmd_reg[1]<=0;
                                                        pmd_reg[2]<=jc25[1];
                                                        end
                                        8'h38:         begin
                                                        pmd_reg[0]<=jc24[0];
                                                //        pmd_reg[1]<=0;
                                                        pmd_reg[2]<=jc24[1];
                                                        end
                                        8'h37:         begin
                                                        pmd_reg[0]<=jc23[0];
                                                //        pmd_reg[1]<=0;
                                                        pmd_reg[2]<=jc23[1];
                                                        end
                                        8'h36:         begin
                                                        pmd_reg[0]<=jc22[0];
                                                //        pmd_reg[1]<=0;
                                                        pmd_reg[2]<=jc22[1];
                                                        end
                                        8'h35:         begin
                                                        pmd_reg[0]<=jc21[0];
                                                //        pmd_reg[1]<=0;
                                                        pmd_reg[2]<=jc21[1];
                                                        end
                                        8'h34:         begin
                                                        pmd_reg[0]<=jc20[0];
                                                //        pmd_reg[1]<=0;
                                                        pmd_reg[2]<=jc20[1];
                                                        end
                                        8'h33:         begin
                                                        pmd_reg[0]<=jc19[0];
                                                //        pmd_reg[1]<=0;
                                                        pmd_reg[2]<=jc19[1];
                                                        end
                                        8'h32:         begin
                                                        pmd_reg[0]<=jc18[0];
                                                //        pmd_reg[1]<=0;
                                                        pmd_reg[2]<=jc18[1];
                                                        end
                                        8'h31:         begin
                                                        pmd_reg[0]<=jc17[0];
                                                //        pmd_reg[1]<=0;
                                                        pmd_reg[2]<=jc17[1];
                                                        end
                                endcase
                end

        assign pmd=((rdstate==1'b0)&&(!pmcs1))?pmd_reg:8'bzzzzzzzz;
endmodule

高手帮忙分析程序有无问题,是不是quartus II 配置不正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