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 绕线电感 ?

楼主(2014-08-05):
附图一为三个0805、4.7uH的电感照片
附图二为三个电感从中间断开后的照片

请教
从图片中提供的情况能看出哪个是 绕线电感吗?

谢谢!

网友A:
第三个啊

网友A:
片式电感器主要有4种类型,即绕线型、叠层型、编织型和薄膜片式电感器。常用的是绕线式和叠层式两种类型

网友A:
图一 图二 为叠层式电感

楼主:
谢谢版主大哥的指点!

其实,很明显,电感一是叠层型,电感三是 绕线型电感。

我的疑问之处是 电感二 是否为绕线电感?因为,电感二 比 电感一的体积大了一倍,因此,我觉得电感二可能是绕线电感,但其 断开的界面截面 却没有看到绕线,因此发帖求助。

网友B:
线都没有,还绕啥嘛。。。

网友C:
仅电感3是绕线电感,前两个都是叠层电感。

网友D:
有不是绕线的电感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