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0C8无法调试

楼主:
使用IAR EWARM5.30编译器,J-LINK V6.0;调试103系列的片子都没问题。目前一个新项目选用STM32F100C8的片子,目前无法仿真调试,提示错误: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
是不是5.30版本的不支持100系列的片子,需要更高版本的编译器?如果是需要哪个版本以上的?

楼主(2014-08-05):
固件库使用的V3.50

楼主:
编译配置如下

楼主:
IAR EWARM更新到V5.50,貌似可以了

网友A:
你在你原来的IAR Workbench中打开release note看看之前的版本(V5.3.0)中支持的STMCU哪些part number。

所有版本的IAR都有对应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IAR EWARM更新到V5.50,貌似可以了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