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两个Keil版本问题

楼主(2014-08-05):
之前一直用的是keil2调试C8051F单片机一切正常,由于要用到STM32单片机,今天装了一个keil3,原来keil2中的C8051F驱动没有了,Keil3里面也没有。请问大家怎么装的?keil3能调试C8051F系列单片机? 可以直接打开keil2的工程,不影响程序?

网友A:
当然可以的

你那个是开发ARM的版本,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B:
c8051 的装到C盘, STM32的KEIL 装到D盘 就可以了。

网友C:
之后安装的版本比之前安装的版本低就没有问题

网友D:
没事吧,同时装了4.3与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