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53 emmc4.5

楼主(2014-08-05):
eMMC, mx, sd, ev, TI
以前使用的是imx53+emmc4.41(SDIN5D2),最新的PCB焊接的是emmc4.51(SDIN7DP2),现在mmc的驱动有问题。按照freescale的说明,已经将drivers/mmc/core/mmc.c中的版本判断跳过了。
下面为ignore,也将>5改为>6,但是都不行。
261         card->ext_csd.rev = ext_csd[EXT_CSD_REV];
262         if (card->ext_csd.rev > 5) {
263                 printk(KERN_ERR "%s: zsy:unrecognised EXT_CSD revision %d\n",
264                         mmc_hostname(card->host), card->ext_csd.rev);
265                 printk(KERN_ERR "zsy:ignore ext_csd.rev > 5 error!\n");
266 //              err = -EINVAL;
267 //              goto out;
268         }

报如下的错误:
203         /* The partition is unrecognized. So report I/O errors if there were any */
204                 res = err;
205         if (!res)
206                 strlcat(state->pp_buf, " unknown partition table\n", PAGE_SIZE);

相关下载

楼主:
mmc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然后就卡死了,定位于fs/partition/check.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