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器件DAC8571调试无应答信号

楼主(2014-08-05):
我在调试TI推荐器件DAC8571,是一个IIC的器件,设备地址0x98,但是目前模拟IIC时序总是有问题,应答一直有问题。

网友A:
不好意思,来晚了。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这主要是看下程序中有其他的终端的来影响着个时序的么

网友C:
看来你这个市中院也不是很稳定的吧

网友C:
是说时钟源的啊,首先需要保证这个稳定运行的,在用来进行i2C总线操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