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220V电和380V电的问题

楼主(2014-08-05):
昨天听一个搞硬件的同事说,220V的电一般电不死人,就是说电到你可以很快甩开,除非实在甩不开,时间长了(同事说1、2分钟)就挂了。而380V电到甩不开,很快就挂掉了。他还说有些人看有没有220V电,就那说碰一下,电到就有电,没电到就没电。我听他说的挺邪乎,虽然好奇,但不敢这么试,怕挂掉了。而且那个同事搞硬件很有经验,在深圳干过两年,貌似很牛的。
所以请论坛里的大神说说,真的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A:
不要信邪,远离神乎

网友B:
楼主,Lgz2006干硬件超过20年,至少顶你那个同事十个,你听他说的话吧。

网友C:
楼主可以摸一下试试嘛,我是被电到过几次,差点没命。楼主好奇可以电上30秒,你同事不是告诉你可以持续两分钟吗,你去给我试试10秒,20秒。
前提是电死了不管我的事情。:lol

楼主:
我只是好奇,问问。我没那个胆量,版主被电到几次,都有惊无险。我怕我没那么好的运气,还是好奇心轻一点吧。
感谢3位,那个同事不靠谱。

网友D:
我被电过,但从来都是手一缩,离电了。手抓电线不放,那不是要自杀么。

网友E:
既然国家规定了安全的直流和交流安全电压,肯定是有道理的。
如果在你的心脏上加电压,估计不要太高电压你就挂了。
血的教训,将近20年前,修单位的显示器,左手搭在主机金属外壳上,右手手心不小心碰到主板的AC220V输入管脚上。
差点挂了,右手立即自动收缩握紧,无法离电,整个人在发抖,想喊救命都无法喊出,幸亏左手摆脱了,然后右手也摆脱了。
整个过程大约几秒钟,估计再过几秒,就要挂了。
右手手心有管脚刺入的伤口,还有烧伤,去医院包扎了。
电击后,10多分钟后,心跳才慢慢恢复,半小时后,感觉心跳又有点异常,过了好几天,才彻底恢复。
不过,最近感觉经常心慌,也怀疑和那次的事故后遗症有关。

网友F:
第一要看脚底下是什么地面,木地板橡胶要好些,如果是光脚踩在接地的铁板上,左手摸电线,让你们同事试一下,不用220V,110V就可以了,摸的时候用手心抓,不要用手背碰,如果还没死,才算牛。

真正的牛人,是遵守科学规则用心思考,而不是瞎干,你可以不用考虑跟此人学东西了。

网友A:
其实呢那位牛人恐怕还不及工厂维修电工懂得多
在常见3相4线制供电系统中,380是3根火线相互之间的电压,而任一根火线对零线或大地的电压都是220
也就是说,对最常见线-地触电方式来讲,只有220一种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110,220还是380,同等危险,不可

网友G:
自己被电过还是9年前,当时完的一个化学的东东,发了傻摸到了高压电。还好自己松开了。但是立马身体虚弱到了地上,过了好一会才站起来。另外虽然说只要站在凳子上就不会有问题之类的。但是总是不安全。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自己尽量去试。

网友H:
前人的教训,36V以上就不要摸了。

网友I:
昨天晚上被电了,没挂;
小时候经常插拔鼓风机的插头,被电麻过很对次;

网友J:
科研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啊

网友K:
被电过N多次,手指电到烧出两个小孔,最严重是小的时候在乡下电的那一次,那时电力是村里的水力发电机,灯泡也不太亮,电压可能130V左近吧,那时小,没人教,刚知道了整流就拿个47K电阻串个硒整流片整成直流来点亮3V的电筒小电珠(现在觉得可笑吧,没变压器哦),发现不亮,以为接错线,检查时不知两手摸到那了,触电了,看到双手的肌肉在抽动,心里感觉到受调制了一样,但脑子还是醒的,努力想摆脱,过了好几秒才脱开,,估计是手抖动掉的,否则肯定挂了。

网友L:
电死人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只要不形成电流,就不会有事,形成电流了,看电流大小和时间,
至于电路,人类安全电压好像是36V,也就是说,36V足可以在人体产生致命的电流。

网友M:
穿皮鞋一只手摸单根线应该木问题,不会被电。修电视机貌似师傅都会提醒单手操作。

网友N:
220V这种电压若是手心捏到了,很难脱身。以前有一次搞元旦晚会,为班上接彩灯,屋顶用线吊着的灯头要安个灯泡上去,由于吊得比较高,要在课桌上再搭了一个木课椅才够得着,上去之后,心想木桌椅都是绝缘的,就放心地一手抓住灯头,一手拧灯泡,哪知道手一滑,碰到灯的金属皮了,瞬间感到前手臂麻,抽搐不能脱离。好在触电后,身子晃动,椅子也晃动,人失去平衡,从上面摔了下来,是重力救了一命。估计当时另一只手也碰到另一条线了。

据说电压更高时,比如1000v以上,人会被高压弹开,反到安全一些,这个我就有幸未体验过了。

网友A:
触电给人们的感受经验是非常深刻的
防止触电伤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应该求得一个“技术性”措施——说,用电高峰时比低谷时摸电门更安全——你能信么
而是依靠制度和规范!白话就是:规定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取巧

网友O:
220V这种电压若是手心捏到了,很难脱身,这是真的。

网友P:
楼主的同事和楼主有仇吧

此等一知半解的“大牛”,危害性最大。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既然国家规定了安全的直流和交流安全电压,肯定是有道理的。
如果在你的心脏上加电压,估计不要太高电压你 ...

据我被电无数次的经验来看
玩市电等强电尽量不要双手操作
单手因为鞋的绝缘电阻不低电击比较轻微
双手就**了。。
而且220是火对零单线能碰到
380是火对火。。
谁手贱一手摸一根相线才能被380电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据我被电无数次的经验来看
玩市电等强电尽量不要双手操作
单手因为鞋的绝缘电阻不低电击比较轻微

如果是维修检查市电插座灯泡等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会犯错误。
维修其它电子电器,虽然警惕性很高,偶尔思考问题时难免会出问题,好几次了。
家里现在有漏电保护器,火线和地线之间触电会保护,那时候单位里啥都没有就只有保险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维修检查市电插座灯泡等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会犯错误。
维修其它电子电器,虽然警惕性很高,偶尔思 ...

越专心越容易出这类事,应该考虑怎么防范再出这种事。

网友R:
被电到处几次,很幸运有同事在旁边,自己的防护措施也比较到位,
所以勿轻信谣言,相信科学,珍爱生命哦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维修检查市电插座灯泡等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会犯错误。
维修其它电子电器,虽然警惕性很高,偶尔思 ...

那就买个小的隔离变。。
我反正没有隔离变绝对不双手碰pcb

网友S:
看了标题,以为是技术问题,.
既然前面回复的仁兄,基本都点到了,
但对于这类安全问题, 以我个人的角度说两句.
如同前提到的,是与电流相关. 电压会导致电流,不是吗?
所以,很多时候,跟接触方式有关.
有一个操作原则就是,单"右手"操作,   左撇子类一定要把手搁到屁股上.
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公司的产品,貌似让新手做的,乍看做的确实不错,
由于体积有要求,竟然220跟5/3.3非常之近! 再后来的讨论中,为了降低成本,发现有搞不清隔离重要性的,这个话题有空我再开个新贴.
也就是说,带电操作,在你不了解情况下,真的不要大意.
生命只有一次, over就over了,,没有play  again.

网友T:
很多人都这么说,很无语

网友U:
小时候把手指头伸进过那种接灯泡的接头里面,大家一定见过那种接灯泡的接头吧,那时太小,啥也不懂,有一天我哥问我,毛哇,你敢不敢把手伸进去,当即我就把手指头伸进去了,手指一麻,就赶紧抽了出来,那种麻就只是皮肤上那两点之间的部分麻,我哥也吓了一跳,说我还真敢摸。呵呵,真是无知来自于无畏,现在24V我的不碰,特别是那种电解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U:
小时候把手指头伸进过那种接灯泡的接头里面,大家一定见过那种接灯泡的接头吧,那时太小,啥也不懂,有一天 ...

如果你双脚绝缘,一个手指伸进去,不会要命的,只会手指受伤而已。

别说市电,以前调试微波发射机,输出功率大约1W,L16的RF插头,里面有一根尖尖的插针,有一天不小心,手指碰上去了,像针刺一样,一看手指被烧一个黑点。其实那只是微波发热烧伤而已,不是触电。

网友V:
380以前不小心碰到过,幸好没死啊

网友W:
楼主可以摸一下试试嘛,我是被电到过几次,差点没命。楼主好奇可以电上30秒,你同事不是告诉你可以持续两分钟吗,你去给我试试10秒,20秒。      好奇心害死人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F:
第一要看脚底下是什么地面,木地板橡胶要好些,如果是光脚踩在接地的铁板上,左手摸电线,让你们同事试一下 ...

你太狠了,用手心,是肌肉自主收缩我上去的,拿不开了

网友Y:
千万不要去尝试,交流电超过36V就不是安全电压了,特别是当你的身体任何部位接触到潮湿的大地时,也就是说电源和你、大地之间不能形成回路,否则,你挂的可能性是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网友Y:
引用 网友M:
穿皮鞋一只手摸单根线应该木问题,不会被电。修电视机貌似师傅都会提醒单手操作。 ...

如果你的皮鞋是湿的呢?科学要严谨、不要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网友Z:
小时候被电过几次,都是手指碰到,然后估计是条件反射立马脱开了,没试过也不敢去试验是否能靠自己意识去摆脱的。估计十有**会完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Z:
小时候被电过几次,都是手指碰到,然后估计是条件反射立马脱开了,没试过也不敢去试验是否能靠自己意识去摆 ...

这不是“条件反射”,当然也不是非条件反射。简单说,根本不是“反射”。

网友Z: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条件反射”,当然也不是非条件反射。简单说,根本不是“反射”。 ...

是的,反正我不觉得是自己有意识去主动摆脱的,也许说“下意识”更合适,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Z:
是的,反正我不觉得是自己有意识去主动摆脱的,也许说“下意识”更合适,哈哈。 ...

连“下意识”都算不上。
“反射”是通过神经系统的。例如手触到较热的物体,也会立即缩回来,这是通过神经系统完成的动作(但未经过大脑,仅到脊髓)。还有膝跳反射(敲击膝盖下面肌腱小腿)、吞咽反射(吞咽食物时会厌软骨封闭喉头),等等。当神经系统出现病变时,反射异常。
但触电是电流直接刺激肌肉使肌肉收缩,不必经神经系统。即使动物死亡,甚至离体的肌肉,仍能在电流刺激下产生收缩。当年伽伐尼就是用青蛙腿检测出电流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Y:
如果你的皮鞋是湿的呢?科学要严谨、不要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你站水塘摸好了。何来拿别人生命开玩笑,本坛都是搞电的。。。

网友AA:
关键点,不在于能不能电死,而是在于楼主的同事在聊天中吹嘘而已,展现自己多么都聪明,多么有经验。。既然他这么说,就让他实际摸摸试试。我想起来一个段子:要是有人吹自己多么成功,怎么破?答案是找他借钱。

网友AB:
一旦触电,神经受到电击会收缩,这是生物本能。
如果短时间摆脱不了,哪怕是24V 照样电死人

网友AC:
不要称英雄,命仔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