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在使用bitbake的时候抱如下错误,该如何解决(已解决)

楼主(2014-08-05):
ERROR: QA Issue: python: The install log indicates that host include and/or library paths were used.
         Please check the log '/opt/yocto/fsl-release-bsp/build/tmp/work/cortexa9hf-vfp-neon-poky-linux-gnueabi/python/2.7.3-r0.3/temp/log.do_install'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QA run found fatal errors. Please consider fixing them.
ERROR: Function failed: do_package_qa
ERROR: Logfile of failure stored in: /opt/yocto/fsl-release-bsp/build/tmp/work/cortexa9hf-vfp-neon-poky-linux-gnueabi/python/2.7.3-r0.3/temp/log.do_package.3756
ERROR: Task 1846 (/opt/yocto/fsl-release-bsp/sources/poky/meta/recipes-devtools/python/python_2.7.3.bb, do_package)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执行到哪里出的错,你使用的开发环境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执行到哪里出的错,你使用的开发环境是什么?

我是在第一次编译image时使用bitbake 按照 Freescale-Yocto-Project-User's guide.pdf来编译,开发环境是ubuntu 1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第一次编译image时使用bitbake 按照 Freescale-Yocto-Project-User's guide.pdf来编译,开发环境是 ...

楼主你好,关于最新release出来的BSP和Yocto编译,我这边会和同事一起帮你试一下,然后给你回复哈~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最新release出来的BSP和Yocto编译,我这边会和同事一起帮你试一下,然后给你回复哈~请耐心 ...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在ubuntu12.04上安装的话,不知道$ sudo apt-get install sed cvs subversion coreutils texi2html \
docbook-utils python-pysqlite2 help2man make gcc g++ desktop-file-utils \
libgl1-mesa-dev libglu1-mesa-dev mercurial autoconf automake groff curl lzop asciidoc xterm 有安装了吗?

网友A:
还有从你给的信息上看不到哪里出了问题,建议你把文件log.do_install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A(2014-09-12):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14-11-11):
我也遇见类似的问题,敢问楼主何解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