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电池供电 电池插拔后 单片机不能工作

楼主(2014-08-05):
STM8S003F3单片机电池供电,客户将电池插拔后出现单片机无法用按键(中断)唤醒__halt模式。
自己测试了好长时间一直没出现这个问题。
单片机的FLASH程序没有丢失。将程序读出后,重新将程序烧录。就正常了。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板子有很大的储能电容,电池拔了后,短时间电池插回去后,板子一直有电;
中间过程,导致程序跑飞了;
下次出现问题后,让客户复位下程序看看,另外你自己也很容易验证啊,想办法复位下,就知道程序有没有丢;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我在帖子里说明了:“单片机的FLASH程序没有丢失。将程序读出后,重新将程序烧录。就正常了。”说明程序没有丢
我程序读出后,再烧一次就正常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池连接线比较长,板子用的全部都是贴片电容,并且容量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源线的电感不能忽略,在插上电源的瞬间,电池通过电线电感向电容充电,当电容充满后,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继续向电容充电,电压就会继续上升,超过MCU可承受的极限就会发生悲剧。你可以在电源插座附近并联一个TVS管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发现上电后,内部RC不起振。接晶振的两个引脚都没有时钟

网友C(2014-09-09):
解决问题了没?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