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30F4芯片复位脚的问题

楼主(2014-08-05):
我用STM32F030F4,复位脚的接法是不是按他datasheet里面推荐的电路就可以了:在外面放1个104的电容就可以了。问下还用不用外加上拉电阻了?或者是加其他元器件?这款芯片的工作应该是可靠的吧。
在做完低温-15度实验后有遇到芯片死机,发现做完低温后pcb结露严重,导致芯片复位脚工作不正常。问下这个有什么办法对付?碰防水漆?

网友A:
可以不接,有内部上拉。

网友B:
复位电路:
官方的板子,记得是100K电阻+104电容;
实际使用你也可以完成105电容,让复位时间足够长,稳定可靠;

防水:
1、加三防漆看看,放点干燥剂;
2、机械结构上报温处理,不要冷热形成对流,形成对流后会出现冷凝水;
   做过一个恒温产品,保温没处理好,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出现了冷凝水,板子都烧掉了;
   后来保温处理好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C:
RST脚使用内部上拉时,SWD复位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