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飞线多会对输出信号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08-05):
PCB板上飞线多会对输出信号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就好比天线啊……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信号频率,频率不高无所谓。

网友C:
版主  频率多少为高,多少为低啊  有个大概的范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信号频率,频率不高无所谓。

32MHZ算高吧。会生成许多杂波对吧?

http://www.yixue36.com/vod/294/ 新金瓶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好比天线啊……

不能理解,可否再详细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MHZ算高吧。会生成许多杂波对吧?

这个还不算高,但已经要稍稍注意了,比如如果存在泛音晶体振荡电路或者是存在模拟信号时。

网友D:
如果在电流稍大一点的开关电路中就不是简单的考虑频率,而是要考虑上升沿和下降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电流稍大一点的开关电路中就不是简单的考虑频率,而是要考虑上升沿和下降沿了。 ...

电流不大,就几十毫安。后来输出加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E(2015-03-01):
32M说低也不低,最好不飞,现在做板子也不贵啊。

网友F:
信号不稳定,而且相互之间还会干扰

网友G:
会有干扰的,最好还是打一版。

网友H:
飞线不主要是信号线干扰不是特别大的。。

网友I:
超过10M你就得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