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VIC_SystemReset()调用后跳到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4-08-05):
在RTX系统里调用NVIC_SystemReset()会跳到HardFault_Handler()里,在不进入系统前是不会的,现在没找到原因

网友A:
系统复位这个函数里,你看看操作的是ARM Core中的哪个寄存器?

在看看内核手册中该寄存器的访问权限是否要求特权级别?而此时你的OS在调用它时是否处于正确的特权级别?

网友B:
中断的函数名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复位这个函数里,你看看操作的是ARM Core中的哪个寄存器?

在看看内核手册中该寄存器的访问权限是否要 ...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系统在任务使用的是任务堆栈(PSP),可能是这个引起的,我现在想做的实验是直接设置到MSP,再复位,。现在在查能不能直接设置到M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