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锂电池管理电路

楼主(2014-08-05):
(无正文)

网友A:
充电宝么.  暑假我也恰巧在做这个
充电部分 用 tp4056
放电部分用 ptn04050c
控制部分 实在不行就用430低功耗单片机.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说的这些芯片都是可以在TI申请到 也就是说 成本会很低...

网友B:
专用管理芯片,手册上应该有

网友C:
充电IC和锂电池保护IC
QQ:109464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