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单车、电动摩托所用锂电池

楼主(2014-08-05):
现在外面路边大街到处跑的电动单车或者电动摩托所用的锂电池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锰酸铁锂电池?或者那个什么三元聚合物锂电池?其充电过程是不是和铅酸电池一样也是恒流、恒压这两个阶段的配合?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么?

网友A:
我做类似的产品,用的是铅酸电池;
锂电池成本太高了;

网友B:
谢谢,如果是不同的锂电池,其充电方式如何?

网友C:
充电控制方式是一样的,恒流转恒压
区别在于电压值不一样 充电电流根据电池来定 一般0.2-1C 根据充电时间限制 自己调整
锰酸铁锂电池 限制电压4.2
磷酸铁锂电池 限制电压3.7
从动力上来讲 磷酸铁锂电池 更好

网友D:
锂离子的其实在电单车用的比较多,单节充满4.2V,电能量密度大,即同能量场合重量很轻。特斯拉电动车用的就是18650锂离子。
磷酸铁锂的一般来讲更安全一些,但能量密度只有锂离子的一半左右。
铅酸电池成本低,但能量密度最低,只有锂离子的10%-15%,因此用在电单车上就太笨重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离子的其实在电单车用的比较多,单节充满4.2V,电能量密度大,即同能量场合重量很轻。特斯拉电动车用的就 ...

磷酸铁锂电池不是锂离子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电池不是锂离子么?

不是啊,磷酸铁锂电池就是最常见的铁锂。
而锂离子就是常说的锂电,标称电压3.6V或3.7V,充电截至一般是4.2V,在笔记本电脑、手电、移动电源里常见。

楼主:
哦,那磷酸铁锂电池是多少V一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