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ti dsp f2802 进行串口烧写

楼主(2014-08-05):
我看了芯片资料,我现在用c2000prog1.3软件串口sci方式向2802烧写hex文件, 我按照手册将gpio34拉低 ,gpio18,29为高电平3.3v ,还是写不进去呀。还有别的地方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这种方式没用过   gpio34拉低 ,gpio18,29为高是上电加载的配置还是烧写时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没用过   gpio34拉低 ,gpio18,29为高是上电加载的配置还是烧写时候的选择?
...

是sci串口烧写,是上电加载。已经解决了,是sci信号的问题。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没用过   gpio34拉低 ,gpio18,29为高是上电加载的配置还是烧写时候的选择?
...

只有你回复了。分数给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你回复了。分数给你吧。

串口烧写   你有时间了帮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