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用于锂电池供电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4-08-05):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电流没啥要求的话,选个低压差,静态电流小的LDO;
板子芯片选择宽电压的,那稳压芯片也省了,可能还省电;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考虑串个合适的二极管。

网友C:
低功耗低压差的LDO 是首选

网友D:
有啊,QQ:1094642907

网友E:
1mm x 1mm大小够用不?可以看看SGM2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