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4N35光耦的6个引脚怎么用啊?

楼主(2014-08-05):
4N35光耦的6个引脚怎么用啊?我看到的一般只有四个引脚,NC不用,那另外还有一个怎么用啊,需要大神指导一下啊。

网友A:
一般来说,做隔离开关的时候4N25的6脚可以悬空不接,也可以接个电阻到地,可以改善关断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