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ISO7816

楼主(2014-08-05):
我用的是stm32f101系列的芯片,串口1的智能卡模式,和IC卡通信的时候只能收到ATR的第一个字节,求救大神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PIN_3_5V_GPIO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PIN_RESET_GPIO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PIN_CMDVCC_GPIO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USART_GPIO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Enable USART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USART_CLK, ENABLE);
/*配置IC卡模块GPIO,ISO7816用串口1*/
//PA.9=TX,ISO7816  I/O通信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_USART_PIN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C_USART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PA.8=CK,ISO7816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_USART_PIN_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C_USART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PB.0=RST,IC卡复位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_PIN_RE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C_PIN_RESET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PB.1=CMDVCC,IC卡电源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_PIN_CMDVC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C_PIN_CMDVCC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PA.7=5V_3V,5v/3v选择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_PIN_3_5V;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C_PIN_3_5V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Status;

        /* Enable GP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PIN_3_5V_GPIO_CLK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PIN_RESET_GPIO_CLK,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PIN_CMDVCC_GPIO_CLK,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USART_GPIO_CLK , ENABLE);
        /* Enable USART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USART_CLK, ENABLE);

/* SC_USART configuration ----------------------------------------------------*/
  /* SC_USART configured as follow:
        - Word Length = 9 Bits
        - 0.5 Stop Bit
        - Even parity
        - BaudRate = 9677 baud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Tx and Rx enabled
        - USART Clock enabled
  */

  /* USART Clock set to 3.2/3.6 MHz (PCLK1 (32/36 MHZ) / 10) */
        USART_SetPrescaler(SC_USART, 0x05);

        /* USART Guard Time set to 16 Bit */
        USART_SetGuardTime(SC_USART,16);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1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USART_ClockInit(SC_USART,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Statu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_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C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C_USART Parity Error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SC_USART, USART_IT_PE, ENABLE);

        /* Enable the SC_USART Framing Error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SC_USART, USART_IT_ERR, ENABLE);

        /* Enable SC_USART */
        USART_Cmd(SC_USART, ENABLE);

        /* Enable the NACK Transmission */
        USART_SmartCardNACKCmd(SC_USART, ENABLE);

        /* Enable the Smartcard Interface */
        USART_SmartCardCmd(SC_USART, ENABLE);

        /* Set RSTIN HIGH */
        SC_Reset(Bit_SET);

        /* Select 5V */
        SC_VoltageConfig(SC_VOLTAGE_5V);

        /* Disable CMDVCC */
        SC_PowerCmd(DISABLE);

楼主:
示波器也看过波形的,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