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可以代替电感在RLC低通滤波器中的作用么?

楼主(2014-08-05):
(无正文)

网友A:
低频时如 1MHz内,很像电感
但是随着频率升高磁珠更像个电阻,而且电阻成分会一直增大达到一个峰值(如100多欧),在某个高频附近磁珠会像个一个“纯电阻”。
靠这种“电阻”可以衰减吸收高频,
而电感在高频会并联谐振,接近谐振的阻抗比磁珠的高频“纯阻”高很多,不能吸收衰减高频,是反射高频。
这是和电感的区别。

网友B:
看你要求了,电感理论上不消耗能量,磁珠会消耗能量。

网友C:
不能,磁珠对低频信号根本就是“无视”,频率不上几百M,磁珠当不存在。

网友D:
你想多了。如果能代替干嘛还会有电感的诞生。电感是有参数的东西。

网友E:
磁珠主要针对高频;

网友F:
磁珠低频反射噪声,高频吸收噪声;电感不具备吸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