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自发自收问题

楼主(2014-08-05):
如图,RE不控制,直接接低电平,DE受单片机控制,485总线上还有其他从机。这种接法,是否存在什么隐患?

网友A:
485不能双工,你咋自发自收?

不行的哦。

网友B:
RS485是半双工通信,同一时刻一根总线上只能有一个master,其他全为listen状态。

楼主:
全双工和半双工是相对于两个站之间的数据传送而言的。485不能同个时在两个站之间发送和接收,但是自己发送,自己也是可以收到的,因为总线上只有一个处于发送状态。我担心这个接法长期运行是否有隐患。

网友C:
应该没有关系,内部的收发是独立的,只是共用了2跟总线,只是相当于总线上的器件数量增加了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关系,内部的收发是独立的,只是共用了2跟总线,只是相当于总线上的器件数量增加了1个。 ...

这样接法相当于多了一个驱动节点。已经试运行了一个多月没什么问题,不知道长期运行如何,没有时间测试。

网友D:
485可以自发自收,楼主的电路在硬件上没什么问题,只是自发自收下的软件编程要注意,正确处理的话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么做纯属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也会些微增加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可以自发自收,楼主的电路在硬件上没什么问题,只是自发自收下的软件编程要注意,正确处理的话不会有什 ...

这种接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多主机竞争通讯,用于监听本机发送的数据是否与其他站点冲突。
另外,编程需注意什么问题,请前辈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接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多主机竞争通讯,用于监听本机发送的数据是否与其他站点冲突。
另外,编程需注 ...

你这样的“不得以”不会给你带来丝毫好处。多主机485网络必须在接口芯片的总线接口处串入保护电阻,就是一般的一主多从网在运行环境不佳或节点数量较多时也要这么处理。而这么处理后,你企图通过自发自收的数据正确率来判断是否存在冲突就无效了。即便你不用电阻,电平竞争的结果不但使接口芯片本身处于危险之中,而且越近信号越强,你的想法仍然无法可靠实现。
正确的解决方案是协议的设计,去通讯技术栏目看老帖吧,关于突发模式的多主485网络协议的编制思想我讲过多次了。

mark

网友C:
485避免冲突,靠软件协议。
如果想硬件避免冲突,建议用CAN。

网友E:
可以做到收发自动切换  当时做不到自发自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接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多主机竞争通讯,用于监听本机发送的数据是否与其他站点冲突。
另外,编程需注 ...

这种接法不能起到你想象的作用。只要DE有效,你只能听到自己发出的东西,无法判定其他主机是否在发言。需要另加一条或两条联络线,可以是485或别的差分驱动线什么的,抢占联络线,得到总线控制权。否则调试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奇葩问题。
一定要用三条线的485,可以动动脑筋,参考I2C的物理协议,低电平或高电平优先的方式也许可以实现目的。不过485是差分强驱动,暂时俺还没想到办法实现优先抢占功能。

楼主:
多谢前辈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