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Z的EERPOM是怎么读的?(已解决)

楼主(2014-08-05):
官网下的那个FRDM-KE02Z里面只有写的例子,没有读的,是不是直接从0x10000000就可以读了,对了,用的是IAR,

网友A:
楼主,建议楼主看一下,写操作的函数所在的.C文件中,有没有相关的读操作啊。
实在不行可以看参考手册啊。

网友A:
看参考手册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啊,可以自己先研究一下吗!

楼主:
那个C函数,翻了一遍,只有READONCE一个函数,而且他手册上写的也是怎么写,擦除的,没见读的说明

网友B:
飞思卡尔有工具可以生成代码的;

楼主:
那个工具叫啥名字,下载链接有没有

网友C:
你好,楼主!
你说的生成的代码的工具应该指得是PE吧,你到FSL官网搜索一下就可以啊,
就可以找到PE的介绍以及下载链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C函数,翻了一遍,只有READONCE一个函数,而且他手册上写的也是怎么写,擦除的,没见读的说明 ...

读EEPROM没有专门的命令的,想读取某个固定地址的flash上的字节一样,可以直接读取。
我建议你可以下载FRDM-KE02库函数包,安装后里面就有eeprom的例程。
你完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楼上正解,KE02的EEPROM是自己固定一块地址。
所以你读取没有那么复杂,直接读就行了。
#define EEPROM_START_ADDRESS                0x10000000
        for( i=0;i<256/16;i++ )
        {
            for(ch =0;ch<16;ch++)
            {
                printf("0x%x,",*((uint8_t *)(i*16+ch+EEPROM_START_ADDRESS)));
            }
            printf("\r\n");
        }

网友D:
read once是相对write once的,是操作内部flash的一个64字节的区域,这个区域芯片一生只能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