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hipscope抓变化间隔时间比较长的信号

楼主(2014-08-05):
要抓一个正弦波,系统时钟为40M,正弦波每隔156.25us才变化一个点,chipscope抓一个整周期要抓20ms,也就是128个点

关联时钟设为40M时钟,FPGA块RAM存储不了这么多个点啊,想在chipscope里看到一个整周期的正弦波波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把采样时钟降一下不就行了?40M做1024分频,降到40K左右。用PLL,或者直接计数分频(KHz级别的频率,计数分频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