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实现USB信号(数据)采集的可行性?

楼主(2014-08-05):
最近一个项目要用CPLD实现USB信号采集,分析数据。现在市面上有这样的模块吗?

网友A:
除非有usb接口芯片,不然用cpld实现 USB 可行性几乎 = 0

网友B:
FPGA里跑USB1.1 可行

楼主:
要求能采集USB2.0低速、全速。
CPLD能实现,不过好像很复杂……
我找了几天,周公有,不过好贵。亲恒也有,准备买个试试。
有经验的,请指教。

网友C:
cpld实现usb数据采集有点不现实,加个usb芯片差不多.

网友D:
我前段刚刚开发基于CPLD+USB驱动模式,也使用中数据采集系统上,而且每帧收发数据速度能达到0.2ms级别。
注意,很大市面上USB 2.0的都基于吹牛都达到300M/S其实他们都是建立在USB批量传输上说的。
但这恰恰和数据采集系统有区别,数据采集系统往往要求数据量不大,但是要求通信双方快速响应,这才是关键。
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Q:939086915,可全程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E:
CPLD才那么点资源,再说也不适合用在时序复杂的应用。
FPGA可以,但是不是闲的没事干,一片单片机就解决的事。

网友F:
fpga+ch372,usb传输16mBit/s

楼主:
出差2周,刚回来
我用沁恒USB Monitor可以采集数据,只是简单看到了data0或者data1。
思路还是CPLD+SDRAM,用上IP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LD才那么点资源,再说也不适合用在时序复杂的应用。
FPGA可以,但是不是闲的没事干,一片单片机就解决的 ...

不是闲的没事干
单片机怎么实现采集USB总线上的数据,而且不影响通信,请说明。

网友G(2014-09-17):
最好采用现成的usb芯片

网友H(2016-03-31):
想请教一下

网友I(2017-02-09):
引用 楼主:
要求能采集USB2.0低速、全速。
CPLD能实现,不过好像很复杂……
我找了几天,周公有,不过好贵。亲恒也有, ...

用CPLD实现USB信号采集 大哥您买了么? 现在哪有卖?

楼主(2017-03-26):
是的,最终还是实现了,已经应用到项目里,使用的CPLD+SRAM+MCU解决方案。目前只是做到采集USB2.0低速和全速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CPLD实现USB信号采集 大哥您买了么? 现在哪有卖?

沁恒公司有卖的,你去它官网看看,USB Monitor USB 总线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