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CU和LM358采集220V交流电压有效值的问题

楼主(2014-08-05):
图一是一个电压互感器和LM358近似采集220V交流电压有效值的电路图,目标是在运放输出端VOLAGE得到一个10:1缩小的正半周电压,MCU每隔0.5ms采样得到近似峰值,从而计算220V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工作原理为:电压互感器一次侧串两个110K欧的电阻,二次侧串一个二极管和采样电阻,在R30两端产生一个幅值约为1.414V的负半周电压(见图二),经过运放10:1缩小后得到VOLTAGE送至MCU的ADC采集引脚。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当MCU的程序完全擦除时,VOLTAGE引脚的电压波形正常(见图三),即为一个峰值约为140mV的正半周波;当MCU写入程序(即配置ADC引脚)后,VOLTAGE引脚的电压波形不正常了(图四)。我初步估计,是MCU写入程序后改变了VOLTAGE处的输入输出阻抗特性。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当MCU写入程序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波形不正常了?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你给一个单正电源供电的,不带偏置的运放输入负电压,他能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一个单正电源供电的,不带偏置的运放输入负电压,他能工作么?

问题是单片机的程序擦除了,运放输入负半周的50HZ电压,运放输出也可以得到正半周正的电压波形啊,这应该可以说明运放可正常工作吧?我第一次用运放做电路,是运放小白,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B:
楼主的互感器,二次接入二极管和1k欧电阻,是不能正常工作的(精度不能保证,倒不至于冒烟)。

运放应该使用双电源。

网友A:
偶尔对,不代表对,原理上都不对的东西,没必要研究,就像上面斑竹告诉你的,二次侧的处理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互感器,二次接入二极管和1k欧电阻,是不能正常工作的(精度不能保证,倒不至于冒烟)。

运放应该使用 ...

如果只用单电源运放而且只用一只,要想实现正半周采样, 该如何处理呢?是不是换成同相比例即可,将二次侧的二极管颠倒一下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只用单电源运放而且只用一只,要想实现正半周采样, 该如何处理呢?是不是换成同相比例即可,将二次 ...

注意输出在接近于零时误差相当大,波形出现一个小圆角。

未经实物测试,不作任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输出在接近于零时误差相当大,波形出现一个小圆角。

大侠给出的是1:1的全波整流,好方案!虽然过零输出误差大没关系,我只要采集它的峰值近似值即可。但是,为了保护单片机,期望降低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电压到0.1V级别。二次侧串1K欧时,采样电阻R30有峰值为1.4V左右的电压;那么串100欧时,采样电阻R30是不是也可以达到峰值为0.14V左右的电压?(对了,互感器二次侧的直流电阻有400~500欧,我将二次侧通常理解成一电流源,不知是否恰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给出的是1:1的全波整流,好方案!虽然过零输出误差大没关系,我只要采集它的峰值近似值即可。但是, ...

我在前面说过了,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接入1千欧这么大的电阻。允许多大电阻,电流互感器说明书上定有注明。
你若接100欧电阻,肯定比接一千欧电阻时获得的电压小得多,但未必恰是十分之一,可能比十分之一大一点。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本来就是近似的电流源。

楼主:
谢谢!刚才查了下互感器的手册,用100欧的采样电阻+版主给出的全波整流电路,应该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C:
双电源是硬道理看来,还有maychang对电流互感器接的电阻值都这么有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双电源是硬道理看来,还有maychang对电流互感器接的电阻值都这么有研究。

电流互感器本质上是铁芯线圈,为保证精度铁芯的磁密不能太大。这就要求线圈两端电压不能太高,换言之,负载电阻不能太大。
极端情况是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此时铁芯严重饱和,二次绕组产生尖峰波形。对楼主使用的小电流互感器关系还不是很大,不至于冒烟。对电力工业上使用的电流互感器(比一间房子还大),二次开路会击穿绝缘,热到发生爆炸,那是严重事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本质上是铁芯线圈,为保证精度铁芯的磁密不能太大。这就要求线圈两端电压不能太高,换言之,负 ...

日后要是去搞工业电看的还的特别注意电流互感器的原理。特别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日后要是去搞工业电看的还的特别注意电流互感器的原理。特别是电阻的问题 ...

电力工业上对这些有严格规定。甚至规定不准用锡焊接,只准用螺钉,因为焊锡在故障情况下可能熔化造成断路,螺钉则不会熔化。

网友D:
LM358工作在3.3V   去除上轨的电压,再去除下轨的电压, 这个电路基本无戏

网友:
用电容耦合再上拉一个直流电压,单片机做峰峰值检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8工作在3.3V   去除上轨的电压,再去除下轨的电压, 这个电路基本无戏

问一下,这个上轨和下轨电压是什么意思?LM358工作在3.3V时其输出电压,貌似最大只能达到2.0V~2.5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工业上对这些有严格规定。甚至规定不准用锡焊接,只准用螺钉,因为焊锡在故障情况下可能熔化造成断路 ...

哈哈,是啊!根据我们接触的二级配电柜来看,初级电流互感器(100A:5A或者200A:5A)都是用螺钉规定在配电柜中的:)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张二级配电柜的图片,从上到下依次是电流互感器、总闸、真空交流接触器、保险

网友E:
这个柜子安装还不错,整齐。

网友F:
MCU的端口设置为ADC时,输入阻抗大约是K级;
MCU的端口设置为输入态时,输入阻抗非常大!MCU没有程序时,一般都是默认输入的!
你可以去查查数据手册,看看这两个阻抗的差异!
另:
可以考虑直接用热地,电阻分压到MCU采样范围,不用运放,绝大部分三相表都是电阻分压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算出真有效值,稳定性,温漂,精度均会高于你现在的这个设计!
你这种方式,影响的因素太多,二极管的VF,CT的变比,运放的温漂都会影响精度和温漂;
如果你一定用这个费钱的电路,建议你过CT之后,直接将电压太高的VREF/2,然后直接把运放做成跟随器,MCU采集交流,这样可以避免用双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啊!根据我们接触的二级配电柜来看,初级电流互感器(100A:5A或者200A:5A)都是用螺钉规定在配 ...

不是说用螺钉固定互感器,是说不准用焊锡焊接导线。
例如你照片中黄绿红三根线穿过互感器,互感器二次线不准用锡焊联接。

你的照片里面没有“真空交流接触器”。
一个小小的二级配电柜,怎么可能用真空接触器?你们的一级配电柜都不可能用真空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用螺钉固定互感器,是说不准用焊锡焊接导线。
例如你照片中黄绿红三根线穿过互感器,互感器二次线 ...

理解你的“不用焊锡接导线”的意思了。这个柜子下面接的就是真空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有好几百安,具体数据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的端口设置为ADC时,输入阻抗大约是K级;
MCU的端口设置为输入态时,输入阻抗非常大!MCU没有程序时,一 ...

谢谢你给出的建设性意见,回头尝试一下。起初想过在一次侧分压采样,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就用运放方法了。对了,刚才查了下MCU的数据文档,MCU的ADC的采样开关电阻值<=1K欧,确实比较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解你的“不用焊锡接导线”的意思了。这个柜子下面接的就是真空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有好几百安,具体数 ...

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空接触器。
算了吧,不必再仔细讲了。此等配电柜,连油开关都用不上。

网友G:
外行的不行啊

网友G:
一般电流互感器过来都是2.5或者5ma的最大电流 ,你可以搞个22或者47欧姆取样嘛. ,,不行,上个cs5460吧 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H:
是那个橘黄壳里面的吗,看空开上口进线好细啊,竟然能走几百安

网友I:
电路应该能用,问题多半在单片机的管脚设置上面。建议LZ多查查单片机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是那个橘黄壳里面的吗,看空开上口进线好细啊,竟然能走几百安

那么细的线,一百安也不行。
这个配电柜,黄绿红三条线与三个穿心互感器并不配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么细的线,一百安也不行。
这个配电柜,黄绿红三条线与三个穿心互感器并不配套。 ...

我工作年份少,见识浅。但在厂里所见110千瓦,200安的水泵用开关也不是真空的,而且动力电缆比这个粗的多,还要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行的不行啊

自信心遭到你毁灭性的打击:'(

哈哈 兄弟 玩笑啊 ... 别当真 ,这个路子没有错. 可行的 现在有廉价的电压电流表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工作年份少,见识浅。但在厂里所见110千瓦,200安的水泵用开关也不是真空的,而且动力电缆比这个粗的多 ...

有一种工程叫砸钱工程,能够用容量大、价格贵的尽量用,黑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那个橘黄壳里面的吗,看空开上口进线好细啊,竟然能走几百安

那个带橘黄壳的是真空交流接触器,下面接的是几条路的LED灯。具体电流参数忘记了,接触器确实有一定容量。

楼主:
此贴已结,版主maychang给出的全波整流方案是可以解决“电压互感器+运放”实现220V交流电压有效值采集的问题的;Harvard提出的“电压互感器+CS5460”是一种流行的方案,绝对是可以用的;出于想用更廉价的运放取代CS5460,这个小小的1分给版主了。最后,谢谢“棋哥”等等热心网友非常实用的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CU的端口设置为ADC时,输入阻抗大约是K级;
MCU的端口设置为输入态时,输入阻抗非常大!MCU没有程序时,一 ...

显然是专业做过电力仪表的人 ,莫非是江阴斯菲尔或者江阴安克瑞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在前面说过了,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接入1千欧这么大的电阻。允许多大电阻,电流互感器说明书上定有注 ...

人家用的是电压互感器,就是一变压器嘛!为什么不能用1K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人家用的是电压互感器,就是一变压器嘛!为什么不能用1K电阻?

老弟有所不知:首帖图中,在220V交流那一侧串联了两支110k欧电阻,而且互感器下面标注得很清楚,是2mA:2mA。
这是一种2mA:2mA的小型(比我的大拇指差不多)电流互感器,铁芯截面积很小。一次串联了相当大的电阻,因而一次电流几乎完全由这两支电阻决定,二次电流跟随一次电流,所以它仍然是电流互感器而不是电压互感器。

此电流互感器每侧估计1000~2000匝,根本不能承受220V的电压,连10V(50Hz)都不能承受。要保证精度,绕组两端最大电压应该是在1V甚至零点几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老弟有所不知:首帖图中,在220V交流那一侧串联了两支110k欧电阻,而且互感器下面标注得很清楚,是2mA:2 ...

没仔细看,我就看到帖子中写用的电压互感器,不过既然测电压,为什么要用电流互感器呢?直接用个电压互感器不就行了?
南京泽明的电流互感器我也买过的,不过我买的是穿心互感器。
我觉得测电压的话,直接用个变压器即可,测得次级的电压有效值,计算得到初级的电压,如果变比不确定,标定一下就可以了。在我看来,运放都不需要,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对次级输出电压整流滤波,并上一个负载电阻,直接对直流电压AD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没仔细看,我就看到帖子中写用的电压互感器,不过既然测电压,为什么要用电流互感器呢?直接用个电压互感 ...

“直接用个电压互感器不就行了?”
当然可以。不过,直接用个电压互感器,体积大,重量重,价格高。

“在我看来,运放都不需要,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对次级输出电压整流滤波,并上一个负载电阻,直接对直流电压AD处理就可以了。”
没错。要求不高时可以这样。要求高时(例如幅度误差0.5%)就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个电压互感器不就行了?”
当然可以。不过,直接用个电压互感器,体积大,重量重,价格高。

有专用的电压互感器的,比硬币还小一点,2-3元钱一个,跟楼主图上标的那个电流互感器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

楼主:
图四是一个可以用的电路,采集220V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图五是该电路中相关节点的波形,其中蓝色曲线是R30两端的电压波形,黄色曲线是VOLTAGE1进MCU的ADC引脚波形。经过测试,给定230V的交流电输入,MCU计算得到的电压有效值为216V, 校正一下可提高精度。

图四

图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弟有所不知:首帖图中,在220V交流那一侧串联了两支110k欧电阻,而且互感器下面标注得很清楚,是2mA:2 ...

你对电流、电压互感器确实有独特的了解。但是厂家自称这是电压互感器,属于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吧,二次侧要接采样电阻形成回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有专用的电压互感器的,比硬币还小一点,2-3元钱一个,跟楼主图上标的那个电流互感器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 ...

楼主用的就是这一类。
实际上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J:
真的有小变压器哦!不过价格记错了,是5-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的有小变压器哦!不过价格记错了,是5-6元。

这么小的变压器啊!受教了,只是价格有点贵,用在其他场合相对合适一点。

网友K:
43#去掉二极管有什么感觉!!?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变压器啊!受教了,只是价格有点贵,用在其他场合相对合适一点。 ...

可以直接做电源哦,如果电路负载不大的话。
测电压、供电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K:
43#去掉二极管有什么感觉!!?

改进的原理图将D13去掉了,保留D13的话,当运放输入的正向电压高于0.5V时,D13导通VOLTAGE1输出为二极管压降;D12可留可不留,保留D12相当全波整流,不保留D12相当于半波整流。

网友L:
如果对成本不敏感 上真有效值IC,方便又简单

网友M:
:L
无语,上面几个人说的都不是很对。
电路图其实没有问题,问题在于LM358的使用,在输出0.1V的时候,LM358的吸收电流能力只有10uA,输出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单片机在没有烧程序的时候,输出为准双向口,带了一个越30K的上拉电阻,烧入程序后,变成模拟输入,没有了上拉能力。
将LM358的同相输入管脚那个R31,再接一个10K电阻上拉到V+,可以避免此种情况。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图四是一个可以用的电路,采集220V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图五是该电路中相关节点的波形,其中蓝色曲线是R30两 ...

此电路,精度是有问题的,一,传感器的取样电阻过大,二,囊流电路输出跟随负载有关,因为,输入正半周时,运放处在开环状态。最好是全波整流。

网友O(2014-09-14):
运放一般不推荐工作在小于1的增益下吧。

网友P(2016-07-27):
好帖,值得讨论交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