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FIR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8-05):
各位好,我想采用FPGA设计一个FIR滤波器,AD采样数据18位。因为要完成AM检波功能,需要分别设计出两个对称的FIR滤波器。要求带通范围在400Hz~10KHz,请问我该如何设计。具体的参数怎么确定?比如说阶数,系数,等等。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恳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希望有高人可以出来指点指点,目前也想了解这些东西。

网友B:
需要有滤波器设计工具。
我一般用matlab.
由通带,阻带,衰减,可确定阶数和系数。

网友C:
建议看看数字信号书籍

网友D:
你AM同步检波大概就是带宽减去载波的频点,设计一个低通就可以了。这个低通要求很低的。如果你的载波频率有个十几M什么的,你做一个非常简单的FIR就可以了。大概100多阶,截止频率自定,用MATLAB和QUARTUS的核都可以设计。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资源,那用CIC或者HB都是可以的。最后就是。。请看DSP的书籍。。奥本海默的就挺好的。。然后怎么选型去参考软件无线电基础,你要的都在后一本书里。

网友E(2014-09-06):
你这个要求有点高。
中学没有毕业的人,直接要人指导你攻读博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要求有点高。
中学没有毕业的人,直接要人指导你攻读博士。。。。。
...

有点尖刻了;

楼主(2014-10-06):
感谢各位的热心答复!谢谢!我是该好好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