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这个 ADS1253E 是假货吗?

楼主(2014-08-05):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I3ODQwfGViZjhjYzZifDE3NjM3NTIwMDd8MHw%3D
上机一片,输入主时钟 CLK 信号 ,DOUT/DRDY 端也没有输出。而且把3.0V的 Verf 给拉低到 2.5V左右。
看着图片上,同一批买的芯片,字符位置不一致,右边这片,字符整体偏下,偏左。

网友A:
有可能翻新的,也就是你说的假货;
找代理申请几片测试下;

网友B:
嗯, 可以考虑先申请样片做测试, 这个问题放到以后再处理.

网友C:
LZ买的多少钱。还不如去申请几片俩测试下。REF端加个电容到地看看是不是还是拉低?

楼主:
我 50 元买的,这个TI网站上好像不在免费样片范围内,有些经销商可以提供免费样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买的多少钱。还不如去申请几片俩测试下。REF端加个电容到地看看是不是还是拉低? ...

REF端本来就加着电容到地呢
我 50 元买的,这个TI网站上好像不在免费样片范围内,有些经销商可以提供免费样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REF端本来就加着电容到地呢
我 50 元买的,这个TI网站上好像不在免费样片范围内,有些经销商可以提供免费 ...

应该不会是假的。你在仔细测下确认不是自己时序有问题的话再去排除片子的问题。正品的东西还是去E络盟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是假的。你在仔细测下确认不是自己时序有问题的话再去排除片子的问题。正品的东西还是去E络盟靠 ...

REF 端本来输入阻抗很高,但是它把基准都拉低了,能跟时序有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REF 端本来输入阻抗很高,但是它把基准都拉低了,能跟时序有关吗?

并了电容到地再给基准的吧。这个跟时序每个。但是你要的结果肯定和时序是有关的。你的这个效果没出来。虽然基准不对。但是读的时候数据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了电容到地再给基准的吧。这个跟时序每个。但是你要的结果肯定和时序是有关的。你的这个效果没出来。虽 ...

这个片子,除了选择通道的,剩余只有两个数字量输入口,CLK 和 SCLK ,是不是只要给了 CLK ,只要保持SCLK为低,保持芯片不进入休眠状态,DRDY端都应该不断地有表示数据准备好的低电平脉冲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片子,除了选择通道的,剩余只有两个数字量输入口,CLK 和 SCLK ,是不是只要给了 CLK ,只要保持SCLK ...

他又几种模式的。你仔细看他 的时序。
另外你之前说的REF的问题。你试过REF在2.5V一下他是不是还是拉低了。如果2.5一下的基准他不会拉低那估计是你的驱动能力不够。你可以REF参考源出来加一个射随缓冲下再接AD的参考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