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研讨会:新一代的逆导型IGBT(RC-H5), 优化电磁炉和谐振应用

楼主(2014-08-05):
主 题:新一代的逆导型IGBT(RC-H5), 优化电磁炉和谐振应用

演讲人:周伟

时 间:2014-08-06 10:00:00 (今天距离会议开始还有1天)

简 介:Infineon推出了下一代的反向逆导的IGBT RC-H5. RC-H5 IGBT适用于单端和半桥拓扑,进一步优化谐振或软开关工况下的使用. RC-H5 IGBT不仅提供了系统成本/性能的节约,而且也更进一步优化功率器件的操作.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62(2014.08.06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Infineon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小喇叭是谁啊?

网友B:
多了个小喇叭。。。求爆照

网友C:
呵呵,新的管理员账号啊

网友D:
小喇叭真可爱

网友E: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网友F:
登陆不进去

网友G:
目前有无将此技术应用到1700V产品线的计划

专家回复:目前单管IGBT没有1700V的计划,1700v模块产品的芯片技术与单管不同代

网友H:
支持小喇叭爆照!:lol

网友G:
电流是多大的?

专家回复:现已推出1200V和1350V 20A, 650V 20A 40A 50A, 后续将推出更高电压等级和更多电流等级的产品

网友G:
什么是逆导IGBT

专家回复:逆导IGBT是一种新的IGBT技术,它将IGBT和Diode芯片集成在一起,而不是传统的两颗芯片。因此在实现应用所需要功能的同时成本会降低。

网友G:
能承受最大电压是多少呢

专家回复:现已推出1200V和1350V 20A, 650V 20A 40A 50A, 后续将推出更高电压等级和更多电流等级的产品

网友G:
RC-H5比前几代产品有哪些提升?

专家回复:开关和导通损耗进一步降低

网友G:
请问igbt的产生热量是怎么计算的

专家回复:IGBT的损耗分为开关损耗与导通损耗两部分,与工作的电流电压以及开关频率有关系,具体计算公式请参考相应的应用指南

网友G:
现在对感应加热应用的可靠性要求比较高,RC-H5是否适用?

专家回复:当然适用,可靠性是一个系统性的话题,因此会涉及到方方面面,IGBT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

网友G:
反向逆导的IGBT RC-H5. RC-H5 IGBT有哪些特点及优势?

专家回复:现已推出1200V和1350V 20A, 后续将推出更高电压等级和更多电流等级的产品

网友G:
你们的IGBT有没有在伺服上应用案例

专家回复:没有,这个是软开关系列的器件因此不适用于伺服

网友G:
最高开关频率能达到多少KHz?

专家回复:650v产品可以到40Khz,1200v产品可以到30KHz

网友G:
RC-H5可将IGBT工作频率提高到多少?

专家回复:1200V 30KHz, 650V 40KHz

网友G:
在应用中RC-H5是否能替代RC-H3产品?

专家回复:从性能上讲是可以的

网友G:
RC-H5量产使用的话,RC-H3还会继续供应么?

专家回复:当然会

网友G:
RC-H5 IGBT 采用什么封装?

专家回复:标准TO-247

网友G:
使用RC-H5的话,系统整体销量大概可以达到多少?

专家回复:跟R3一样 会是新一代的感应加热的明星产品

网友G:
使用时最多并联数是多少?

专家回复:此类产品是正温度系数,理论上可以并联,但是目前看到在电磁感应加热的领域不常看到并联使用

网友G:
RC-H5系列有集中电流可以选择?

专家回复:现已推出1200V和1350V 20A, 650V 20A 40A 50A, 后续将推出更高电压等级和更多电流等级的产品

网友G:
RC-H5系列采用了什么封装?

专家回复:标准TO-247

网友I:
对小喇叭干兴趣!

网友G:
逆导型IGBT的性能主要通过哪些参数来看,英飞凌的IGBT有哪些优势呢?

专家回复:关键是导通损耗,当然在频率提高的情况下还要多关注关断损耗。 英飞凌IGBT整体性能好主要体现在总损耗小,产品一致性和可靠性高。

网友G:
请问使用RC-H5对于降低整体系统的成本有哪些帮助?

专家回复:主要是可以通过提高开关频率,降低线圈以及系统的尺寸来实现的

网友G:
逆导型IGBT散热情况怎么样,过热保护温度是多少度

专家回复:散热取决于功耗以及散热设计,从这一点看逆导型的跟传统的没差别。过热保护点取决于设计的要求。

网友G:
请问RC-H5 IGBT主要用于哪些方面呢?

专家回复:目前看来主要是电磁感应加热,其他的软开关应用也可以考虑

网友G:
这种IGBT是否可以直接替换原来的IGBT?

专家回复:通常来说是可以的 建议试验验证

网友G:
请问这款IGBT的封装是?

专家回复:标准TO-247

网友G:
英飞凌有哪些IGBT产品?

专家回复:我们目前的系列有K系列,H3系列,H5系列,以及RC系列,不同系列适应不同的开关频率,以及不同应用需求

网友G:
有没有低压大功率的IGBT?

专家回复:英飞凌低压IGBT 650V/600V 电流最大可达120A

网友G:
IGBT加多大的散热片才合适?

专家回复:要根据应用中的发热情况来考量,建议先作损耗估算,根据损耗以及系统中的过温保护限制来选择散热器热阻

网友G:
RC-H5系列产品都已经量产了吗?

专家回复:现已推出1200V和1350V 20A, 650V 20A 40A 50A, 后续将推出更高电压等级和更多电流等级的产品

网友G:
有没有像三菱的IGBT模块(如CM1000DY-12H)一样有两个IGBT封装到一起的模块?

专家回复:软开关系列目前没有,其他的IGBT模块请参考官网

网友G:
第五代产品环境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专家回复:结温-40 到 175 度

网友G:
这种IGBT主要是应用在那些场合

专家回复:适用于软开关 各种感应加热应用 如电磁炉 电磁电饭煲 变频微波炉等等

网友G:
现在可以订货么?是否提供样品?

专家回复:可以 请联系英飞凌的销售办公室或授权经销商

网友G:
该产品什么时候能够量产,价格方面怎样

专家回复:已量产 请联系英飞凌的销售办公室或授权经销商

网友G:
IGBT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专家回复:高工作频率 高功率密度 低开关损耗 高可靠性

网友G:
供货周期是多久?

专家回复:供货周期为12-16周

网友G:
RC-H5是如何降低温升的?

专家回复:开关损耗与导通损耗都进一步降低,拖尾电流小,开通电流尖峰小

网友G:
这种逆导型的IGBT是IGBT的发展趋势吗?

专家回复:对于软开关应用来讲是这样的

网友G:
请问,这款H5 IGBT所能达到的最高频率,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专家回复:取决于总的损耗以及能不能把热量散出去,以控制器件的结温

网友G:
RC-H5 IGBT适用于单端和半桥拓扑的优势有哪些?

专家回复:性价比很高

网友G:
RC-H5 IGBT选型手册提供下吧

专家回复:已更新到英飞凌网站

网友G:
请问IGBT额定电压和驱动电压有什么区别?其额定电压的大小是衡量什么的?

专家回复:额定电压是C E 间的耐压,驱动电压是G E 开通所需电压

网友G:
RC-H5 IGBT中有适合大功率有源滤波器的型号吗?

专家回复:RC系列最大电流规格为1200 50A的产品,要看问题中“大功率”具体的功率等级

网友G:
RC-H5 IGBT的现在可以提供样片 吗

专家回复:可以 请联系英飞凌的销售办公室或授权经销商

网友G:
使用RC-H5比RCH3成本会不会增加不少?

专家回复:略高

网友G:
RC-H5系列已经上市了吗,价格如何,可以申请样品吗?

专家回复:可以 请联系英飞凌的销售办公室或授权经销商

网友G:
请问如何申请样片?

专家回复:请联系英飞凌的销售办公室或授权经销商

网友G:
rch3升级到rch5原有的设计可以保持不变吗?

专家回复:可以

网友J:
我试试,看看行不

网友G:
RC-H5 IGBT的饱和压降与温度的关系?

专家回复:正温度特性

网友G:
RC-H5 IGBT的参数特性用什么软件可以仿真模拟?

专家回复:PSPICE,晚些时候我们会提供R5仿真模型

网友G:
RC-H5 IGBT的热参数如何仿真?

专家回复:你是说热阻这些参数吗?目前没有模型可以提供给您,很抱歉

网友G:
RC-H5是不是比RC-H3贵?原来用的如果是RC-H3系列产品,现在可以直接替换为RC-h5H5吗,有没有需要同步改变的?

专家回复:可兼容 提高工作频率后更能发挥RC-H5的高效率和低BOM成本优势

网友G:
能否提供相关的产品资料?

专家回复:已更新到英飞凌网站

网友G:
你好!RC-H3系列与RC-H5系列是否兼容?

专家回复:可兼容 提高工作频率后更能发挥RC-H5的高效率和低BOM成本优势

网友G:
RC-H5 IGBT的浪涌电流承受能力如何?

专家回复:请参考规格书中的Icpulse

网友G:
新工艺较以前有哪些改善?

专家回复:优化了开关损耗

网友G:
rch5可以用于充电电源吗

专家回复:取决于拓扑结构,不建议用于硬开关的场合

网友G:
rch5可以用于交流电机吗?如果可以有哪些注意事项?

专家回复:不建议用于硬开关的场合

网友C:
忘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