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手 求一份关于此无线模块的资料315M的 SC2272-M4 有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6):
1.给接收模块加上5V电源;
2.按下遥控器任意一个按键,接收模块上D1-D4中的一个会输出一个高电平,自己测试下对应关系;
3.松开遥控器按键,接收模块上对应引脚恢复低电平;
4.接收到遥控器信号时,V引脚输出高电平;
5.接收板上ANT接一根软导线,导线长度按照波长自己计算下;
6.如果要改变编码(地址码),自行百度2262、2272的资料。

网友B:
这个嘛,,,只要解码编码对应好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