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和差模 干扰到底怎么理解

楼主(2014-08-05):
  最近看了些共模和差模干扰的资料 但是对很多问题还是不理解
1.在讲共模差模的时候 资料上的例子都是双端输入的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我们用的很多芯片貌似都是单端输入的!这样共模差模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
2.对于共模差模中提到的地平面到底指的是什么??和我们电路中的电源地 信号地 模拟地 之间的关系式什么!!!????

网友A:
“单端”也必须有作为回路,而一般并非理想~~~

网友B:
相同部分叫共模,不同部分叫差模。

网友B:
相同部分叫共模,不同部分叫差模。都是相对于地而言。是相对于本器件的地而言。

网友C:
PCB做成双层板和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有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CB做成双层板和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有没有关系?

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E:
差模信号是差分放大器进行放大的有用信号,是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共模信号是差分放大器需要抑制的无用信号,是由温度和三极管直流工作电圧不稳引起的。差分放大器两管共用发射极电阻具有负反馈作用,可以抑制共模信号的放大输出。差分放大电路有四种形式,即输入输出单端双端所组成的电路,各自有不同特点,望研究

网友F(点评):
这个说的不准确。看看9楼正确回答。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其实有些芯片不是单端输入的,比如ina128就是双端输入,选那个看工程要求,在选择

网友H:
差模信号是不同的相差的那种信号。共模就是相同的,差分放大就是抑制共模能力很强。而能对差模信号进行很好的放大。另外电源地可以归类于模拟地里面。模拟和数字地可以根据不同的流向分别形成回路。然后再单点接地就好。如果不知道电流的流向如何。干脆就不区分。直接接一起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差模信号是不同的相差的那种信号。共模就是相同的,差分放大就是抑制共模能力很强。而能对差模信号进行很好 ...

但是似乎 所有的放大器都可以看做是 差分放大 因为地也是可以看做是输入???

网友J:
1.在讲共模差模的时候 资料上的例子都是双端输入的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我们用的很多芯片貌似都是单端输入的!这样共模差模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
就象楼上有人说的: 所有信号都是有回路的. 即使是单端信号, 也会有信号地的.  单端信号及其信号地 跟你信号处理电路的实际地之间再次形成了 共模和差模干扰的资料上的信号模型. 希望楼主能够理解这一点.

2.对于共模差模中提到的地平面到底指的是什么??和我们电路中的电源地 信号地 模拟地 之间的关系式什么!!!????
比较贴近的概念应该是信号地. 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这个名称上. 因为这个地平面是信号处理电路里的参考地, 其实跟信号地也还是有区别的. 就象上一点里, 单端信号的信号地, 即使跟参考地相连了, 也还是会有回路电流和噪声导致和地平面之间有瞬态压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但是似乎 所有的放大器都可以看做是 差分放大 因为地也是可以看做是输入??? ...

这么理解吧。有些差分放大器对0和1V这种信号和1-2V这种信号的作用是一样的。因为他两之间都相差1V。但是如果不是差分放大的话那就有区别了。

网友K:
1、有意义。
2、电源地 信号地 模拟地——都是指信号回路的电位基准点。对于共模差模提到的地平面一般是指大地,即直接接到大地上,由于电源地 信号地 模拟地不一定连接到大地(对大地存在电压),所以就存在共模的概念,如果你系统的电源地 信号地 模拟地的负直接与大地相连则没有共模的概念。差模不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