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芯片

楼主(2014-08-05):
   各位老大,我在一个温控仪上看到两块这样子的芯片,
1、 28脚,5V电源接4与15脚,地接18与25脚。
     芯片上的印字是:   HWM  XS38A
                                    LY12H12C28MU

2、  24脚,5V接22脚,地接20与24脚。
      芯片上的印字是:  HWM KZ16A
                                    LY12H12C24MU

网友A:
确实是温控的芯片吗。如果找不出来建议可以把外部连线画出来对照经典的温控芯片。

网友B:
可能是个MCU吧;
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楼主:
这个产品是一个温控仪,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芯片……

楼主:
顶一下,急了……

网友C(2023-05-31):
HWM  XS38A
LY12H12C28MU
这个芯片是TM1638,另一个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