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信号完整性分析中的阻抗匹配

楼主(2014-08-05):
在书中看到了一下内容。一个驱动源带多个负载,在源端进行匹配。书中给出了公式:
R1=Z0-NRs
Rs为驱动器内部的阻抗。书中没有对此公式做出解释,只是大概地讲了一下,另一支路
在本支路上产生的串扰和本支路的负反射相抵消。
问题:请高人给出反射量和串扰定量的公式。

同时,我自己的理解是,如图,在A,B,C三点,如果三条支路完全相同,
那么这三个点就是等电势的,可以用一条线将这三个点连接起来。
不知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A:
1.你要把拓扑搞清楚,一个驱动源驱动多个负载,你确定是星型还是菊花链拓扑?这个很重要,如果这个没搞清楚下面无从谈起;
2.源端串联匹配一般用在负载较轻的情况下,典型应用是点对点的;
3.针对你说的串扰和什么负反射抵消,我认为纯粹胡扯。

楼主:
书中给出的拓扑是星型连接,我也想了好久没想清楚。

楼主:
哈哈,我把公式推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