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程序在外部ram或者外部flash的实现

楼主(2014-08-05):
请教一下,28335在6区域外扩一片RAM,怎样把程序搬到外部ram中运行啊,或者怎么把程序放到外部Flash中运行,因为程序有点大,内部烧不下,请教下cmd文件应该怎么改,是稍微改动,还是需要全部重写啊,求大神解答,有例程最好了,谢谢
(或者把已有的大的数组放在外部存储器,这个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数组跟程序是一起的,刚开始烧的时候应该就都包含在。out文件中了,这个方法应该行不通)

网友A:
你找找看   应该有外部引脚可以配置选择上电瞬间代码从哪里开始加载
如果有选择映射器的话    就将flash外扩到这个映射区上
CMD肯定是要修改的   还应该需要修改G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看   应该有外部引脚可以配置选择上电瞬间代码从哪里开始加载
如果有选择映射器的话    就将flash外 ...

请问有没类似的cmd文件参考一下啊,谢谢

网友B:
帮顶,程序木有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试过,多大的代码量啊,内部的flash都不够,要是考虑速度倒是可以最后再搬移到内部的RAM运行,在2000系上还真没有搬移到外部的经历。你是想自启动就从RAM中运行,那是不可能的吧,你最初还是得固化到FLASH中去吧   你真要是考虑外扩,也是应该外扩的外部FLASH吧,外扩ram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试过,多大的代码量啊,内部的flash都不够,要是考虑速度倒是可以最后再搬移到内部的RAM运行,在 ...

个人觉得外扩RAM   一般是有特殊用途   如有网络接口等
C2000内部的RAM还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试过,多大的代码量啊,内部的flash都不够,要是考虑速度倒是可以最后再搬移到内部的RAM运行,在 ...

外扩flash是一个意思啊,就是看怎么外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