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基准电压分压不对的问题

楼主(2014-08-05):
请问下 这个电路
2.5V是431的基准
现在有个问题 100K 150K中间不是预定的分压 有时是3V 有时是低,
断开R15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把2.5V换成3V电源 也是一样
但是前面3脚的分压正常 ,
麻烦大家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因为R15注入或者分去了一些电流。
解决的方法是加一级运放作跟随。

楼主:
谢谢king5555和maychang 的指点,想问下 没有这么用的吗?还是说图中电阻100K 150K 电阻取得太大了?

楼主:
是不是由于运放并非理想运放 输入会有偏置电流,这样分压电阻如果远大于负载电阻 那么分压电压就会不稳定,所以要选小。
只是我看手册上偏置电流才6个PA,如果我按3V输入 100 150K计算 我还能提供12ua的电流 难道还不行吗
谢谢

网友B:
可以忽略偏置电流
R15 的电流不是被运放输入端吃了,是被输出端吃了,是电阻反馈网络的电流,放大器工作必须有这个电流

网友C:
后级做迟滞用,分压输入的时候电压被R15、R20拉低了,在R15前面加个射极跟随器隔离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 现在我加了跟随是好了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