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探讨一个关于LM317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哥,大姐姐,我是新人,我是一个初学者,生性腼腆,主要不太会说话,论坛有好多高手,我通常只能躲在角落不敢出声,生怕被大家笑话。 我今天遇到个问题让我不能沉默了。
大家请看图

这是我对着一款马达驱动电路画的图,这是其中设定限流的的一部分线路(线路图我反复确认不会有问题)。这部分作用是通过S1-S3来控制输出Vout(Vout用于设定后面步进马达的限流值)。Vin我给15V

现在的问题LM317在这边能这么用吗?我查PDF,LM317基准是1.25,我真的无法理解。  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317基准明明是1.25,所以第一个连着Vin的LM317输出不应该是1.67V吗,为何他输出的是5V。ADJ电压是3.75V。

这两颗LM317封装不同,后面那颗LM317的ADJ和OUT的电压,居然会随着S1-S3的ON/OFF一同变化。
所以恳请大家指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4-08-05):
第一个317,1k电阻上的电压是1.25V,先忽略调整端电流,那么两个电阻上的电流相等,所以电压就与电阻成正比,所以3k电阻上的电压就是3倍于1.25V即3.75V,加起来就是5V。
第二个317,R100电阻上的电压是1.25V,那么其电流就是1.25/510=2.45mA,ADJ的电流有0.05mA,合起来就是2.5mA,这个电流流经下面那串电阻,电阻越大则电压越大。

楼主:
。。。。我明白了,怪我太粗心啊。我误解了这个1.25基准的意思了.谢谢大神指点。茅塞顿开~

网友B:
此电路,效率太低,价格太高。
楼主为何不试试开关电源?

网友C(点评):
毫安级的电流

楼主:
因为Vout是作为基准输出给后面的电路,不是用作电源,电流非常小,印象中是不是LDO要比开关电源来的更稳一点,反应更快。 我不确定,版主怎么看。。。
另外请教下版主,如何结贴,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啊。

网友D:
楼主电路确实不合适,靠两块LM317的可调分压来取得电压基准不但成本高,电路太太过复杂。如果输入电源是稳定的,最加方法是直接用串联电阻对电源电压进行分压,然后后面接一级运放跟随器即可。

网友D:
至于结贴方法,在主题帖上面找结贴选项,点击后分配分数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Vout是作为基准输出给后面的电路,不是用作电源,电流非常小,印象中是不是LDO要比开关电源来的更稳一 ...

如果是毫安级的电流,第一级没有必要,LM317能够承受15V输入电压,只用第二级就够了。
要用开关来分档,输出不同的电压,不如用一片7805,然后用一片例如LM358对开关分档的电压作跟随,可能比楼主方案便宜一些。如果电流不到mA级(楼主说“非常小”),甚至可以不必运放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毫安级的电流,第一级没有必要,LM317能够承受15V输入电压,只用第二级就够了。
要用开关来分档, ...

谢谢版主的指点,用运放这个方案我考虑一下。用到两级有个原因是前面的317输出的5V有用到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结贴方法,在主题帖上面找结贴选项,点击后分配分数即可。

谢谢版主,好像没满24小时不能结贴。 - -

网友E:
这也太复杂了;
输出电压:
1、可以用PWM输出+运放做个程控电路,功率不够可以扩流;
2、切换档位,可以用电子开关啊(MOS也行);

网友E:
这个图多好啊;

网友F:
功放跟随。不错

网友G:
输出在2个10K电阻中间,还能有电流吗?

网友G:
这个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