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与GD32F103系列的GPIO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GD单片机的150系列的I/O口的上拉、下拉电阻是放在输入输出驱动部分的外面的,而103系列的上拉、下拉电阻则是放在输入驱动部分里面的。这样做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网友A(2014-08-06):
楼主观察的好仔细,个人感觉,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B:
当然没去了,你这两张图都是1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观察的好仔细,个人感觉,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不是道区体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不是道区体的区别在哪里

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没去了,你这两张图都是103的

不是,一个是150的,一个是103的

网友B:
不就是一个中文一个英文嘛

网友B:
不好意思,看到差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也有一种可能,图片画错了

网友B:
10x和1x0 GPIO区别见图

区别在这里

区别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x和1x0 GPIO区别见图

这个资料是在哪里看到的,能不能把详细的区别列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是在哪里看到的,能不能把详细的区别列出来!

楼上的是GD的内部人员,你说呢

网友C:
这个只是配置引脚功能时的区别吧?STM32的后续系列也有类似更改。就LZ两张图上的上/下拉电阻来说,我认为是等效的。

网友D:
大家看楼上发的图可以知道的

网友E:
简单说 就是模式比以前多了,如果使用 Open Drain 模式,原来需要外部挂电阻,
现在如果在速度比较低时可以使用内部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