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 not parse algorithm file!

楼主(2014-08-06):
keil调试时出现Can not parse algorithm file!
是要怎么设置吗?用的是BSP里面的项目

网友A:
KEIL环境下project-->option for target...-->utilities,点击确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环境下project-->option for target...-->utilities,点击确认即可

我试了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不可以

不应该呀,你看看你的配置

网友A:
上你的工程包

网友B:
can not parse algorithm file
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仿真器选择有问题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你的工程包

BSP里面的例程啊

网友:
那句英语是:不能解析算法文件。

网友E:
那句话看不懂就谷歌搜狗一下了。

网友F(2015-05-07):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教我一下吗?

网友G:
不能解析运算法则

网友G:
某非是程序编写的有问题?还是头文件没有搞好啊

网友:
是不是工程出问题了,你新建工程,把那些源文件拷贝过去。

网友H(2015-07-16):
我也遇到了,以为jlink挂了。工程哪里设置错了,找个ok的工程,把文件拷贝过去,编译,下载。。。

网友:
重新建立个试试看。

网友I(2015-10-12):
楼主问题可否解决啊

网友J: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原来都好好的,同一个工程

网友K:
这个老问题,重新安装,重新安装pack,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原来都好好的,同一个工程

一般来说,先检查option for target里的device,debug,utilities三个选项卡里是否配置正确;
其次,删除自己的工程目录下的Nu_Link_Driver.ini,重新编译下载。

以上,碰到 Can not parse algorithm file! 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网友J:
试了很久,偶然发现可以这样解决——故意选择一个错误的仿真器类型,然后下载,然后报错,然后再选择正确的仿真器类型,就OK了

网友M(2015-12-17):
我是重新下载pack就可以了

网友N(2016-03-04):
debug 中选择Nulink debug 就好了

网友O: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刚解决,KEIL需要安装一个新塘ARM的驱动“Nu-Link_Keil_Driver_V1.31.6535.zip”  即可解决

网友P(2020-08-04):
应该是没有安装新唐pack,下载安装就好了。https://bbs.21ic.com/icview-2899810-1-1.html

网友Q:
多谢,我试试看。我看有人需要,我告诉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