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隔离的电源方案

楼主(2014-08-06):
我用lt8302配合变压器及后端DC/DC设计了一个电源方案,变压器主要是隔离功能,所以变压器的输出的地和输入的地完全隔离。输出地是浮地。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出现后端地中有一个峰峰值为5V的噪声,频率在70KHZ(DC/DC开关频率在200K)。我的输出才正负5V啊。之前没用LT8302和变压器做隔离的时候,做过一版,没有问题,这次加入这个芯片做隔离功能就不行了,请问这和变压器有关还是我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A:
设计有关,
贴图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有关,
贴图来说

T1是变压器(背面无器件),U3是lt8302,U2、U3是DC/DC,板子背面只有几个电阻电容器件。

网友A:
原理图呢

网友B:
也有可能和你布板有关;
也许你示波器引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呢

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A:
D1 并个RC吸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并个RC吸收试试

原理图是原厂的推荐设计,噪声这么大,估计滤完了还是会有点小噪声。会不会是PCB布局问题?

网友C(2014-11-03):
工频干扰调制是100Hz、…70KHz肯定来自开关电源电路…
个人感觉与变压器没有关系:两芯片产生调制干扰了!…虽不知哪块片子频率是200KHz…

网友C(2015-02-05):
看过图后:一个电源方案,变压器主要是隔离功能   楼主:吐词不清!…我太轻信了!…(翻倒水沟里)

               这能叫隔离吗?…去掉前级所谓   DC吧!…

网友D:
有可能是共模,输出两路对大地均加Y电容再试试还有没有?

网友E(2018-12-23):
8302这个电源芯片很坑,对变压器以及布局要求很高。

网友E:
你的这个布局存在很大问题,芯片5脚是MOS  的D管教,这个管教到变压器的线太长 太细了。而且还有过孔。

网友F:
大概,没有屏蔽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