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的时候是怎么检测到充电和电量的

楼主(2014-08-06):
(无正文)

网友A:
有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  也可以自己大概做一个估计的 比如用电压估计一个大概电量

网友B:
一个问题是充电时如何充,锂电基本上是三个阶段,电池电压很低时小电流,中段正常电流,快充满再小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停止充电。靠检测电压来决定到底处于哪段。有时为了提高检测精度,要短暂停止充电再测量电压。
有的简单的充电办法,就是恒压限流法。
充电时可以不管充进去多少容量,按照上述规则充就是。如果要得到电量的%,见下面。

另一个问题是放电时如何知道剩余容量。最简单的办法还是测量电压,复杂的办法就比较多了,可以测量电流和充电时间换算,也可以结合电压进行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