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pic16f887使用系统内部时钟方法

楼主(2014-08-06):
在网上看了资料说只需要配置__CONFIG()和OSCCON寄存器就可以设置时钟为内部时钟,但是设置后的使用定时延时引脚电平反相,一直都不是稳定的周期,配置如下,请有经验的看下是不是什么地方配置错误了
__CONFIG(INTIO&WDTDIS&PWRTEN&MCLREN&CP&CPD&BOREN&IESODIS&FCMDIS&LVPDIS&DEBUGDIS)
void main(void)
{
   OSCCON=0X71;//选取内部震荡为系统时钟,频率为8M
   ......
}

网友A(2015-04-01):
朋友在不在